轴上的退刀槽或越程槽---请教

楼主(2010-02-08):
我们磨床磨好外圆后要靠磨下端面A,以保证和外圆垂直,但是靠磨端面时都要使砂轮往外退大概1.5MM,不然砂轮先磨到是退刀槽里的圆弧,
请教这种退刀槽为什么这样设计呢?
能否使退刀槽低于外圆面呢?

楼主:
补充一些
该轴材质45#钢,各外圆在70MM-90MM,长450MM,越程槽宽3MM,外圆上有键槽,与轴承及其他零件装配
贴上其他地方看来的,觉得说的比较合理

---------------------------

越程槽或者退刀槽其实其目的都是一样的无非解决2个矛盾:
1。加工目标和实际加工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前面说到的车螺纹的退刀槽和磨削使用的越程槽。
2.装配台阶和应力集中之间的矛盾,比如要求安装齿轮的台阶处最好是清根处理,但是清根会使轴的应力集中,所以使用退刀槽使根部带R可以解决问题。
如果要说什么地方不需要使用,那要么就是那些不装配零件的台阶,只要留下R即可。

网友:
退刀槽、越程槽都是有GB的吧,至于是为什么这样设计,不甚了然

网友:
看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2010-07-03):
回复 网友A:

  设计时应该使A面高于圆弧面,否则不利于装配啊。

网友:
还是没有看懂,本人才疏学浅啊。惭愧啊。

网友:
首楼的越程槽,其工件在装配时,如相配零件需与工件端面贴紧,相配合之孔端必须有足够大的倒角;或者对相配端面无配合要求。
如果需要保证外圆和端面配合,则需采用如下图的另外一种在外圆面和端面都有越程的沟槽。
这种沟槽在任何一本机械设计手册有关越程槽设计的篇章里应该都有提到和范图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