缸盖螺栓拧紧问题---请教

楼主(2010-02-08):
在发动机装配过程中,缸盖螺栓拧紧不合格,达不到规定的扭矩值,这主要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哪些方面造成的?求助,谢谢

网友:
采用啥方式 拧紧的?是拧紧机拧的?

网友:
发动机应该是是扭紧机吧,是 不 是工装不合适。不垂直呀。

网友:
可否说明你采用的拧紧方式,问题太泛泛了

网友:
装配过程都不知道,是人工维修还是生产线装配,如果人工用扭矩搬手,不会拧不紧吧

网友:
现在有一表面处理,对螺栓进行涂层后,可以达到到如下效果:扭矩一致,防垢,防腐蚀(耐盐雾1000H),拆卸省力,名称为 XYLAN COATING,但处理价格超贵

楼主:
是用缸盖螺栓拧紧机拧紧的

楼主:
是生产线装配的,如果排除拧紧机问题,我想问问拧紧可能与其相连接的件有关吧

网友:
你的拧紧工艺是不是有问题啊?比如:是如何控制扭矩和转角的?拧紧的顺序是分几次?等等。这个问题你需要和拧紧枪的供应商确认一下。制定扭矩规范是产品设计师的事情,制定合理的工艺需要工艺师和设备供应商来确定。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都是拧紧机的问题,可以建议采用好一些的拧紧工具比如阿特拉斯的启动拧紧机,如果没有拧紧会自动报警的,拧紧顺序一般要从中间到两边,至少两次以上拧紧

网友:
是缸盖栓 还是飞轮栓啊 不一样的啊... ...

网友:
分两次拧紧吧,头一次扭矩可以比要求扭矩小一点
在一个就是从中间到两边的顺序

网友:
批量生产的,拧紧机的扭矩重新标定。

网友(2010-03-15):
是到疲劳极限 更换新件

网友:
9#说的有道理!

网友:
我估计不是拧紧机的问题,可能是你拧紧过程没有同步拧紧造成,因为汽缸垫比较软,拧紧缸盖时缸垫会产生较大变形,如果螺栓拧紧有先后顺序的话,先拧紧的螺栓虽然已经达到扭矩要求,但是拧紧其它螺栓时造成汽缸垫进一步变形从而使先拧紧的螺栓又松脱。最好就是所有螺栓同步拧紧,当然这样成本很高,因为一根拧紧轴差不过要RMB100,000左右,如果有18根轴就要180万。如果不行的话就需要多次拧紧,最起码也要拧紧两遍

网友:
不知道楼主那边用的是哪一家的拧紧轴。
如果之前拧紧是合格的,用了一段时间不合格,要注意看看螺栓批次,这个也是有影响的,还有注意看一下拧紧程序,最好把轴标定一下比较保险~

网友:
最好是使用多步拧紧,以减小扭力衰减。

网友(2010-09-16):
肯定要多次拧紧,并且前二次拧紧到60%~80%的扭矩再松开,再分二次拧紧,不能拧的太快,最大程度消除缸垫对扭矩的影响。铝制缸盖和铸铁缸盖的工艺还不一样,为防止铝制缸盖的变形,建议铝制缸盖从中间往两头拧,哪怕多少螺栓对应多少拧紧轴也要这样拧!铸铁缸盖可以所有螺栓同步拧。这是我们多年的经验!

网友(2010-10-16):
不知是人工还是自动流水线的,如是人工,一是装配工人不敬业,随意装配,而是扭力扳手出现问题,应定期校验;如是流水线作业,一是工装是否出现问题,还有就是扭力拧紧机本身的原因,应从这几方面入手查找原因。

网友(2011-08-28):
是拧紧方式的问题呀,还是你螺栓选的等级有问题啊,这些参数现在都已经成型了,不应该啊

网友:
要看你是什么方法拧紧的,如公斤扳手是应该螺栓到疲劳极限啦

网友:
是不是还要看看螺栓是不是合格

网友(2011-09-28):
1、螺栓精度不合格;
2、螺栓表面磨擦系数不合格;
3、螺栓机械性能不合格;
4、螺孔精度不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