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加工

楼主(2010-02-08):
我想加工一根m12.外径120,单头的蜗杆。材质20grmnti的。齿面要渗碳淬火到55hrc。问问各位大侠加工工艺流程如何安排?20GrMnTi未淬火前好加工吗?

网友:
20GrMnTi未淬火前很好加工。工艺:下料(长度单边留量10毫米)--钻中心孔--粗车外圆及蜗杆面(蜗杆面单边留量0.8毫米,其余表面单边留量10毫米)--渗碳--二次粗车(长度车好,齿面留量0.5毫米其余表面留量2毫米)--齿面淬火--半精车(以齿面找正中心孔,车外圆。精加工表面留量0.5毫米)--静磨全部精加工表面--去毛刺。

网友:
这种零件最好采用锻件,然后经过正火处理,为以后的渗碳淬火做准备;为了保证蜗杆表层的含碳量以及渗碳层深度的要求,渗碳应安排在机械加工之后进行,然后进行淬火及低温回火,最后精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