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检修,发现有振动---请教

楼主(2010-02-08):
新检修一台380V,55KW的电机,更换前后轴承,轴承新检测的,合格。电机前后端盖不跑外套。检修后,空试电机,垂直振动0.08MM/S, 水平振动2.2MM/S.水平振动超标,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振动超标的最主要原因是转子动平衡失衡,有可能是在更换轴承过程中操作不慎所致。重做转子动平衡可以解决。
注意排除轴伸端带轮或联轴器不平衡的影响。

网友(2010-04-09):
振动超标的最主要原因是转子动平衡失衡

网友:
做一下动平衡,轴承是服装到位

网友:
应该对接方面的问题

网友:
除了震动有异常噪音吗?修之前也震动吗?转子动平衡是一个可能,还有就是轴承与轴承座是否接触良好有否滑动。电机水平是否找好?

网友(2014-02-27):
这么大的电机,不应该那么容易就使转子动平衡的不平衡量增大;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是轴承的问题,轴承的游隙很大关系,适配一款轴承要考虑负载转速,环境温度等影响因素。如果你新装的轴承游隙与这台电机负荷不匹配,那装上去会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有就是看修之前的振动与修之后的振动是否有很大差异

网友:
先让电机转动起来,正常运行之后,突然断电运行看看有无多大变化。看是否与电磁振动有关。我是非专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