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维护三坐标测量仪并处理出现的故障?

楼主(2010-02-09):
三坐标测量仪维护与常见故障
摘要三坐标测量机维护保养。对使用中常见故障:开机后设备不能工作,检测过程中报警,设备控制盒不能启动,测量中出现阻滞甚至不能运行,开机后某一轴移动控制失灵,提出相应解决方法。
关键词三坐标测量机气浮轴承光栅尺
一、前言
三坐标测量机是一种集光、机、电、计算机为一体的高精度、高效率的多功能精密设备,如果维护及保养做得好,就能延长机器使用寿命,并使精度得到保障,故障率降低。三坐标测量机价格昂贵,做好日常维护保养和排除常见故障可以节省大量费用。
二、日常维护与正确操作
1.日常维护
(1)三坐标测量机对环境要求比较严格,所以每天要做好设备的卫生清理,要做到每日一小清,每周一大清,清理时要注意减少室内灰尘,室内清扫要采用吸尘器,对于工作台、附件柜等用脱脂棉清扫。
(2)三坐标测量机使用的是气浮轴承,如果气源不干净,有油、水或杂质,就会造成气浮轴承阻塞,严重时会造成气浮轴承和气浮导轨划伤,甚至气浮块生锈,后果严重。所以每天要检查机床气源,放水放油。定期清洗过滤器及油水分离器,必要时更换滤芯。
(3)三坐标测量机的导轨加工精度很高,与气浮轴承的间隙
很小,如果导轨上面有灰尘或其他杂质,就容易造成气浮轴承和导轨划伤。所以必须每天清理大理石工作台及导轨,工作台和导轨要用棉绸蘸上无水乙醇清洗。
2.正确操作
(1)三坐标测量机对温度、湿度要求比较高,开机前检查室内温度、湿度是否正常,若不正常应查明原因才能开机。若温度、湿度不正常,三坐标测量机可能报警而不能工作。
(2)检查外围设备是否完好,控制系统间是否连接正常。
(3)检查电源、气源是否正常。
(4)按顺序开机,接通气源,依次打开主电源、不间断电源,打开计算机,启动程序。启动后,检查各功能键是否正常。
(5)被测零件在放到工作台上检测之前,应先清洗去毛刺,防止在加工完成后零件表面残留的冷却液及加工残留物,影响测量机的测量精度及测尖使用寿命。测量时,应把零件放在方便检测的位置。安装更换测杆、探头前,应先按下保护键。测量中,要避免被测零件与主轴、测头之间产生干涉和碰撞。
(6)在工作过程中,测座在转动时(特别是带有加长杆的情况下)一定要远离零件,以避免碰撞。
(7)测量完毕,要注意做好清理工作,卸下被测工件,将测量机退回原位,按开机的逆顺序关机。将气源、过滤器放水,为下次工作做好准备。
3.注意事项
严禁用脱脂棉清洗导轨,以防止棉绒进入气浮块中。保养过程中不能给任何导轨加任何性质的油脂。为保持室内湿度,不要用湿拖把拖地。不要使用压缩空气来清理机器,压缩空气可能导致污垢、金属片等影响空气轴承的正常工作。测量工件时,如果中间休息,要把z轴移到下面没有工件的位置。
三、常见故障与排除
1.开机后设备不能工作
应检查控制盒至主机之间的连线,插接口是否接触不良,更换连线或重新插接后再启动,故障排除。
2.设备检测过程中报警
查报警代码为光栅报警,重启后开机报警依旧。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为光栅有灰尘或光栅信号偏移。若是前者,可用棉绸蘸上无水乙醇对报警的光栅轻轻的擦拭。若是后者,只有用示波器对光栅信号进行调整。当然,光栅信号的调整,需要有专业人员
或经过培训的维修人员才能进行。如过通过调整,故障还不能排采用维修工人的建议后,将钢丝绳导引装置在地面制作好,然后再焊接上。这种方法使该装置变轻,不用雇吊车。焊接的时候站在旁边一台门机的主臂架上即可,用时2—3h,且省了大量资金。此一项每年为公司节约十万元以上。
6小结
在维修工作中,维修经验往往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随着新技术、新设备的出现,以往屡试不爽的经验也会出现误差,作为设备管理人员更应该努力学习新的知识。但也不是以往的经验就缝.逆 握堡没有用了,有些问题还需要借助经验的帮助,单纯的理论知识并不能转换成生产力,只有将新知识和老经验相结合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网友:
好像在使用说明书中都有,尽管如此,还是要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