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车螺纹的转速一般多少?车内孔螺母怎么车?

楼主(2010-02-09):
普通车床车螺纹的转速一般多少?车内孔螺母怎么车?

网友:
楼主说的太笼统了,件的直径大小,长度多少,螺距头数等等等等,你不说清楚,也很难界定转速的大小,相差很大的.

网友:
要根据零件的材料和要求具体确定。操作者本身所具有的技术水平和经验会起到关键作用!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例如M30螺纹,有人采用230转,有人采用750转。

网友:
汉语言文学你懒得学 起码也要把汉字认全一点吧???

网友:
好象有一个转速对照表

网友(2010-03-17):
4l楼的在说故事    你懂不懂车床啊 ?  750转能扯30M的螺距吗?哈哈

网友:
M30的不能用750转???
不知道楼上用的都是什么机床。

网友:
6楼没见过人用750转车M30的螺纹吗??????

网友:
主要看你有没有足够时间退刀.转速是根据材质来选择。一般在普车上车螺纹,螺距越大转速越慢.M30的螺距应该是3.5<没记错的话>C6140不能采用提闸.所以750转只能加工比较长M30螺纹.距离短就很危险!

网友:
M30的话 一般最快的就350   退刀距离15mm

网友(2011-03-07):
我是新手刚学车工 请问转速和走刀速度怎么调呢

网友:
7楼的话费解................

网友:
车M20外丝用810转左右,具体多少忘了,M30 车内丝750转没试过,有些疯狂,有机会试一下。估计够呛。

网友:
各位楼主:关于车螺纹用多少转速,参考的东西很多,如果相同的螺纹,相同的车刀,你车316L的不锈钢和45号钢的用同一个转速除非是脑残。所以不同的车刀,不同的材质,不同的设备决定了不同的转速。人家的设备好,刀具好,车M30的螺纹用1500转你管得着吗?真是的。不过,建议在发表之前查一下有关的技术手册,当线速度超过刀具的最高线速度时,本人认为那可不好玩。

网友:
好深奥啊!!!!!!!!

网友:
手疾眼快,看你的水平了

网友:
自己觉得合适就好,最终车出的东西好用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车M30的外螺纹我们可以达到750,但内螺纹一般都是直接用丝锥攻牙的,内螺纹不好车的

网友:
还是多看看书比较实在点。

网友:
C6140的车床没有750转,有800的,我车M30的用500转,退刀距离要大于20mm
M24的就可以用800了,提开合螺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说的比较在谱,我支持。

网友:
你什么是车床都不知道吧、、

网友:
楼主什么都没说,就开了个头,这些人闹了一宿。

网友:
主要是车牙技术和所使用的刀具问题 ,这解决了,那你就不会有这转速问题了。

网友:
补充一下,高速车螺纹。不抬螺母直接反车的话 ..对车床也不好。小心螺纹没弄好,床子又坏了。高速正传又瞬间反转.够呛

网友:
750转 就是你的进给量调到1  也会很快   还是290转吧

网友:
是的,就是没有说的明白

网友:
可以自己查手册去,搞的大家伤了和气,哈哈

网友:
车螺纹转速大致是:转速≤2000/螺距,这个是一般对车铁来说。

网友:
呵,我开过1200做M30的螺纹,两分钟一件,工件是1.2M,只要车300长就够了,两分钟出成品

网友:
6楼的用数控车M30的还用退刀槽吗?

网友:
这问题讨论的 问的也太大啦

网友:
要是退刀的话  你只要反应过来就行  750高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