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追踪点捕捉和临时参照点捕捉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2-09):
关于精确定位工具

临时追踪点捕捉和临时参照点捕捉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
我也正思考这个问题!

网友(2010-03-23):
附件RAR文件是老虎习题集中的动画,请看看其中点的确定用到了上面的一个捕捉命令。

网友:
若有兴趣,我可以给你,整个文件约260M大小,配有动画和DWG文件,专门针对机械CAD制图的例子,我认为比较容易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