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程序的实用性

楼主(2010-02-09):
宏程序在什么情况下面比普通编程要方便呢?又或者是在什么状况下普通编程不能适应需求呢?

楼主:
看了东北大侠的培训教材有点感悟了!复杂形状方程式表达的加工用处很大啊!哈哈

网友:
楼主的问题不是很好回答, 因为这原本没有什么定式可供参考.
应该说: 宏程序的诞生需求决定着宏程序的产生和发展.
形象一点说: 就象数学题一样,如果能够用加减乘除四则运算解决的问题,硬是要放一个未知数X上去,也没什么意思.
但是假如设定一个未知数方程能够很容易的解开一个复杂的问题,那又为什么非要演算几十步不可?
当然,用计算器(或计算机生成程序)是最方便的啦, 只是对各种硬件的要求要苛刻些.

网友(2011-01-02):
回复 网友A:

宏通用性强,普通没有通用性

网友:
对于一种批量加工的零件,并且这批零件中有不同型号,加工方法相同,只是个别参数不同的零件
编宏程序,只需要改程序中的几个参数就能加工了,
这是我在宏程序使用中应用最广的了

网友(2011-03-02):
一个显著的优点程序简短。易于手写。

网友:
二楼,说的很有道理啊!~

网友:
正在学习中,,,只是还没有真正有来干活,请问大侠们都江堰市用来做什么产品啊,用的多吗?

网友:
恕我愚钝,我没明白版主的意思。我个人对于宏程序的理解是:数控技术发展到现在,如果是3D加工,或是比较复杂的二维轮廓还是使用CAM最好。要是一些有规律的工件,例如:钻孔矩阵或是需要进行计算的程序,还是使用宏程序比较好,尤其是一些比较常用的程序,编辑成固定的宏程序,由加工人在加工时根据实际情况改变一下变量,还是很不错的。使用宏程序关键还是看是否适合,现生产中的加工,是否会给加工人带来便利。我们单位根据现生产的实际需要,编辑了一些插铣导滑、加工凹模套、定中心的宏程序。实际效果还是很好的。

网友:
三楼讲得好,顶!!!

网友:
宏程序很强大,有着软件编程,不可取代的优势。日本人考核必考。我们应该学好用好!

网友(2011-05-11):
如果你们看到过模架公司的实际加工现场,就会明白宏程序究竟有多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