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波纹管内甘油膨胀后对外的推力计算??

楼主(2010-02-09):
一个直径D=Φ30MM,L=50MM的波纹管内充满甘油后密封好,成为一个密闭容器,将外部整体从20℃ 加热到100℃后.请问波纹管内甘油膨胀后对外的推力是多少?怎样计算?谢谢!

网友:
不是线性变量,内部压力由材质和壁厚决定,计算是由变形量倒推。我做压力表时算过的,壁厚可以测量,材质很难说,最后无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