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样的套管和管件,外国人要求的

楼主(2010-02-09):
请问这是什么样的套管和管件,外国人要求的

1.casing 20" k55, 106.5 ppf BTC conection
2.tubing 3 1/2" tubing L-80 9.2 ppf and new vam connection

期待高人回答,谢谢,luyongking008@126.com

楼主:
没有回答?

网友:
1.casing套管 20"(没看明白) k55(套管材料), 106.5 ppf BTC(套管扣型) conection
2.tubing油管 3 1/2" (油管尺寸)tubing L-80(油管材料) 9.2 ppf and new vam(油管扣型) connection

ppf没看明白

网友(2010-04-02):
20补充为--套管外径为20英寸即508mm的外径

网友:
k55套管钢级
106.5 ppf 磅/吋壁厚12.7
20"套管BTC偏梯扣

网友(2010-10-12):
1.casing 20" k55, 106.5 ppf BTC conection
1、casing:石油套管;20吋石油套管(外径508mm);钢级K55;106.5 ppf为套管规格的另一个代号(重量代号),即106.5磅/吋。国内通常用壁厚代替,对应的管子壁厚为12.7mm;BTC conection为偏梯形螺纹接头形式。这是API标准石油套管。

2.tubing 3 1/2" tubing L-80 9.2 ppf and new vam connection

7 j: \9 Y" V A0 g

2、tubing:石油油管。3 1/2吋油管(外径88.9mm);钢级L-80;9.2磅/吋(壁厚6.45mm),螺纹连接接头为new vam接头。是一种用于高压气密封的特殊螺纹接头。

网友:
同意楼上,很是详细哟!

网友:
casing套管 20"(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