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油泵机械密封常用的材料选用

楼主(2010-02-09):
高温油泵的机械密封的密封性能和使用寿命,与各零件的材料有关,尤其是端面密封(摩擦副)的材料,辅助密封的材料和弹簧的材料。
    一、端面密封摩擦副的材料
    摩擦副材料有石墨、陶瓷、堆焊硬质合金、碳化钨合金、SiC、填充聚四氟乙烯、锡青铜、钢结硬质合金、不锈钢、酚醛塑料、尼龙等。常用材料的性质如下:
    1、石墨
    石墨的优点是耐腐蚀性和自润滑性好,摩擦系数小,耐热冲击性好并容易加工,缺点是机械强度低,有孔隙。石墨的这两个缺点可以用浸渍和渗碳的方法改善。浸渍石墨可分为浸树脂和浸渍金属两种。浸树脂石墨耐腐蚀性好,但不耐高温(耐温约170~200℃);浸渍金属石墨高温性好(浸青铜、铝、铅等耐高温可达400~500℃),但耐腐蚀性差。石墨是使用最广泛的非金属材料,用作中低转速高温油泵的机械密封的动环和高速高温油泵的机械密封的静环。好的石墨,肉眼看来致密,手指摸上去不大脱粉,不大染黑手指。
    2、陶瓷
    陶瓷的优点是耐腐蚀性好,硬度很高,耐磨性好,缺点是脆性大以及硬度过高而难以加工。应用较多是氧化铝陶瓷,还有金属陶瓷。陶瓷多用于腐蚀性介质、中低速的场合。
    3、堆焊硬质合金
    在碳钢、铬钢和铬镍钢的密封面上堆焊硬质合金,优点是硬度高,耐磨性好,耐温性好(500℃以下),耐腐蚀或汽蚀性好,缺点是易产生气孔、夹渣和表面硬度不均匀。
    4、碳化钨合金
    由碳化钨、碳化钛等硬度高、熔点高的金属碳化物,是用加粘结剂粉末冶金的办法,压制烧结成型。优点是硬度、强度都很高,耐磨、耐高温、耐腐蚀,线膨胀系数低,缺点是性脆,加工困难。碳化钨是应用最广泛的端面密封副材料,多用作中低转速高温油泵的机械密封的静环,高速高温油泵的机械密封的动环。
    二、辅助密封圈的材料
    对辅助密封材料的要求是弹性好,摩擦系数小,耐磨、耐热和低温性好,抗介质腐蚀、溶解和老化等,此外还要求在压缩后和长期使用中残余变形好。常用的辅助密封圈材料是橡胶和聚四氟乙烯,此外还有软聚氯乙烯。
    1、橡胶
    橡胶有较好的弹性、缓冲性、吸振性、耐热性、耐腐蚀性。橡胶密封圈的密封效果好,应用最广泛。常用的橡胶有硅橡胶、丁晴橡胶、氯丁橡胶和氟橡胶等。
    2、聚四氟乙烯
    聚四氟乙烯的优点是化学稳定性、耐油、耐溶解、耐湿性优异,摩擦系数低,适用于各种腐蚀介质,缺点是弹性比橡胶差,易产生永久变形。
    三、弹性元件材料
    1、弹簧材料
    对弹簧材料的要求是:弹性好、耐介质腐蚀。常用弹簧材料有不锈弹簧钢(1Cr18Ni9Ti等)、铬钢(3Cr13、4Cr13等)、碳素弹簧钢(60Si2Mn等)和磷青铜。
    2、波纹管材料

高温油泵对波纹管材料的要求是:良好的焊接性能;较大的弹性;一定的耐腐蚀性。常用的波纹管材料有铁基、铜基和镍基合金以及钛材等。一般以铁基中的镍铬奥氏体带材为主,尤以1Cr18Ni125MnMo2Ti用得最多。高镍弹性合金被认为是制作波纹管较理想的材料,含铝的材料用一般焊接技术时会遇到困难。目前国外用得最多的波纹管材料有AM350(近似Cr16Ni45MnMo3N)属于固溶体、低强度、低硬度、高延伸率。

网友:
像那种高温(200℃以上)的泵上用什么结构形式的机封比较合适,辅助密封材料选用什么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