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G的装配图

楼主(2010-02-09):
我在NX5的零件图中利用面切除了零件的一部分,并且隐藏了切除面,为什么在装配图中切除面又出来了?如何去除?

网友:
可以放另外一个层里!

网友:
你选择装配的时候
注意选择工作层就可以了

楼主:
我刚学UG谢谢高手指导

网友(2010-03-27):
在装配的时候选择模型就可以了

网友:
受教了 谢谢了

网友:
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学习了。谢谢了!

网友(2010-12-10):
再隐藏就可以了呗
求。 当前长度: 18 字节系统限制: 20

网友(2011-04-26):
回复 网友A:

版主    我在论坛下来个UG标准库,装上之后就有很少的东西     不知道论坛里有没有好一点的

网友:
去参数后删除

网友(2011-08-17):
其实做装配时把零件的引用集换成model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