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该阀的功用

楼主(2010-02-09):
力士乐阀,该系统组件控制刀杆的夹紧,请看图说明) p/ H. S: f% I& P5 {

网友:
感觉是个记忆阀,以前在进口起重机制动器部份好象见过.我分析用在这的作用是在使松开刀杆时,先使油缸进油压力达到上次夹紧压力,然后再松开,这样更平稳.不知道对不?

网友:
应该还有选择的作用,确保夹紧可靠

网友:
夹紧完全靠弹簧,夹紧油缸的进油口和出油口是同一个,只起放松作用,所以不存在辅助夹紧。缓和放松动作也没有必要,我知道主轴内还有个推刀机构,油缸放松时把刀柄推出主轴,好像就是借用放松油缸的反作用力。

楼主:
是一个起增压作用的增压器^_^

网友:
压力不够啊,要增加压力????

网友:
我猜到也是个增压器。以前用过一个PARKER的连续增压器,跟这个原理图表示不一样,所以不敢肯定。呵呵,换个马甲就不认识了。

网友:
请问羚羊大姐,这个增压器的增压比是多少?最高压力是多少?是连续的吗?多少钱一台?想用呢。

网友:
长知识了,我不没有见过呢。。。

网友:
前面有个减压阀,后面再带一个增压器,有点意思!劳烦羚羊大姐详细说说。

网友:
不用增压器,压力不够。直接用,压力又太高。所以搞个减压阀。如果是4:1的增压比,10Mpa的压力就可以增到40.

网友:
可否请详细说下工作原理,学习学习,

网友:
是否和附件中图的原理相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