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点意见)关于三次元维护方面

楼主(2010-02-09):
哎,今天真倒霉,我公司用的三次元电脑系统不能启动,说什么系统文件丢失.之后请我公司网管弄了半天都没搞好.
最后只好装了一个系统,但测量软件就不能用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突然.电脑从不插U盘和连网,不可能是中毒.我们用的系统是windows2000,现在很麻烦,因为叫供应商过来装系统,他又要收钱,有这样的道理吗?甚至装软件时,连软件都没有给我们一份,也没有做系统备份,系统维护凭什么收钱啊?我想问问大家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啊!希望大家能多多交流

网友:
第一你公司三坐标是那家设备?只有这个知道了 ,以后才好协助你进一步安装软件.回复在后面或者给我发消息
以后注意随时备份资料,特别是编写好的程序.

同时很多国产包括海克斯康三坐标精度补偿文件都放在电脑硬盘里面,非常可能在C盘
(三丰自动机放在控制箱芯片中,三丰手动也放在电脑里面),
如果这些文件丢失,机器的精度就没有了,校准机器也是一件很大的费用

第二 供应商过来装系统,他又要收钱,有这样的道理吗?甚至装软件时,连软件都没有给我们一份,也没有做系统备份

供应商也有成本压力,过来路费吃饭钱总要给的.至于软件没给你们公司?不太可能吧

网友:
这种状况我也遇到过,是自己不小心删除了一些文件造成的,也没什么问题,让厂家过来重装系统就可以了.以后自己可以做一备份,以后有问题就自己搞,没什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