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加个蒸汽机如何

楼主(2010-02-09):
据说,汽车汽油燃烧所产生的热量燃烧所产生的热量利用率只有20%,我想能否在汽车发动机的上加装个蒸汽机。利用汽油燃烧和活塞摩擦所产生的热量使水产生蒸汽,催动蒸汽机。产生机械能,以达到省油的目的。?(冬天或寒冷地区可能有点小问题)
这种设计可行否?

大家说说

网友:
在一部普通轿车上加装这套机构,而这套机构所产生的能量,比它自己所占的体积和自身重量反而会消耗更多燃油,所以除非是大型机动设备,否则不成立。

网友:
先看看蒸汽机是为什么被“淘汰”的

蒸汽机的弱点是:离不开锅炉,整个装置既笨重又庞大;新蒸汽的压力和温度不能过高,排气压力不能过低,热效率难以提高;它是一种往复式机器,惯性力限制了转速的提高;工作过程是不连续的,蒸汽的流量受到限制,也就限制了功率的提高。
  因此,抛弃了笨重锅炉的内燃机,最终以其重量轻,体积小、热效率高和操作灵活等优点,在船舶和机车上逐渐取代了蒸汽机。汽轮机则以其热效率高、单机功率大、转速高、单位功率重量轻和运行平稳等优点,将蒸汽机排挤出了电站。

网友:
相当有才 不错的想法  值得去实验

网友:
蒸汽机的效率很低,大约只有7%左右,即使你的想法可行,也没有多少能量可以变成机械能了。

网友:
发动机所产生的热能,一部分用于自己做功了,一部分随尾气排放了,还有一部分用于燃料预热

随尾气排放的可以用来驱动进气涡轮,就是常说的涡轮增压,但还有一部分排放了,这部分难以利用,你要是用换热器收集它,效率会很低,增加的设备使得车身加重,要消耗更多的燃料,换热器也使得排气阻力增加,发动机换气效率也降低了,然后不充分,燃料利用率会更低,要浪费更多的燃料

网友:
以前是马厩多,方便,现在用这个得饶世界找水。

楼主:
(1)我的想法是来自单缸柴油发动机,单缸柴油发动机多数是缸桶即燃烧室上面就是水箱。单缸柴油燃烧和活塞运动产生的热量直接被缸桶外部的水传导走了。然后水箱的水会开锅。产生大量的水蒸气。汽车一般不是4或6缸的吗,也将水箱设计的如单缸柴油机那样。
汽车一般不是4或6缸的吗,也将水箱设计的如单缸柴油机那样。
(2)汽车上不是也有水箱吗。拆掉或置换成蒸汽机机构整车重量就不会增加太多
(3)烧水总比少油节约吧。找水好像也比油容易吧。而且水只是变成蒸气不会实际消耗没啊

网友:
你是个有想发的人才,你不要听哪能些只懂看别人做出来就说这设计好的设计师。用自己的想发做出一点事出来。你能想到利用排出的热量再利用,这就是一种不错的想发。不管别人怎能么说,只要认为自己想的是对的就去做吧。中国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中国人的不好就是自己又不做,但看了别人做了就去分析,认为好就说我怎么没想到,不好就说别人怎么这样设计。说来说去我国就少有主见的人。楼上的说利用排出的气会带来阻力他是上学太多的人。你不要听他的。他都不了解空气流体力学。学了也只是从书上背下来。

网友:
我做过五年发动机,我们为了降低尾气排放,在排气管中加装三元催化装置,试图让尾气中的CHx含量降低,在进行发动机台架测试和整车底盘测试时,其功率较未装三元催化装置大约有5%的损失。

建议楼上先看看书,搞清楚发动机的换气效率到底对发动机有何影响再说吧

网友:
有想法的人!关键自己可以先去实践一下!

网友:
楼上的说利用排出的气会带来阻力他是上学太多的人。你不要听他的。他都不了解空气流体力学。

汗......,没想到读书还有害处,更没想到不读书也能了解“空气流体力学”...

楼主:
我澄清一件事:
我说的方式不是从尾气那里置换热量,是活塞往复运动和燃烧室燃烧后所产生的热量传导到缸桶外部,再加以利用。不会影响尾气排放。

网友:
利用排出的热量与对排气的阻力是没关系。阻力只与流量有关。它是成正比的。热量的传导与物质的导热系数与时间有关。你没了解这两个没有关系的总题,你把它放在一起说有影响是不对的。你把换热器的流量放大一倍,你看它有没有阻力。换热只与哪几方面有关。阻力只与哪方面有关。它们都有没有共同有关系的地方。我从来就不认为书上是全对的。上学并不是要你全背下来。上学是要你了解基础后反思问题。你说有阻力那就说明你只考虑换热没考虑阻力,你只想一面。是不对的,不要说你做过实验是那样,你不要说出来。说出来了别只说你没想全面。

网友:
排气余热用于房车蒸煮食物热源或许可行

网友(2010-04-09):
我们不妨试一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