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应力处理?

楼主(2010-02-09):
我们最近做的一个新品种小蜗轮外圆87mm厚度15mm,出现齿断裂,客户说可能要去应力处理?希望大家能告诉我怎么去应力处理?谢谢!

网友:
是加工中齿断裂还是使用中齿断裂?去应力一般分2种:自然去应力和热处理去应力。如果是使用中齿断裂,感觉不是应力的问题。

楼主:
您好!是使用过程中齿断裂。

网友:
你说清楚材质和热处理工艺,才好回答你的问题

楼主:
材质是高强度锌基耐磨合金,没有做热处理

网友:
1.使用不当断裂
2.加工尺寸不良导致断裂
3.可否小批量热处理试用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