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环形垫片连续冲变形---求助

楼主(2010-02-09):
小弟前不久做了一套冲环形片的连续模,想当然的做出来,不料变形厉害。 第二步冲了内孔后里面没东西支持。落料时完全变形,像锅仔片了。郁闷。 只能连续模。不能做复合模。各位老大支支招。万分感谢!

网友:
间隙取值和刀口形状有问题吧

网友:
什 么 材 料???

网友(2010-03-12):
首先是检查凸凹模的间隙,再就是落料凹模孔的锥度,最好是直身位少留点.0.3的冷板留3MM左右就可以,同时把落料的冲头加长,实现冲一个落一个!

网友:
间隙0.2--0.25   ,实现冲一个落一个磨损太严重了,且装配精度要很高

网友:
我曾经也做过这种模具,问题和你的一样,我的材料是不锈钢的,变形也和严重,产生这种现象主要是冲压时应力不平衡造成的。后来采用上出料方式,即最后切料采用下模用强力压料,产品用气流吹出。这种方式对你的SPCC效果应该很好,不锈钢还是很难做到很平整。

网友:
小弟前不久做了一套冲环形片的连续模,想当然的做出来,不料变形厉害。 第二步冲了内孔后里面没东西支持。落料时完全变形,像锅仔片了。郁闷。 只能连续模。不能做复合模。各位老大支支招。万分感谢!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能做复合模  ???原因是。。。

连续模的做法不是这样排工序的,落料前要先预冲过;或改落料为顶料由模面出产品。

网友(2010-10-24):
回复 楼主:

    兄弟 你完全错了
   SPCC是一种铁皮材料你的材料厚度为0.3  那么你的间隙时0.025(单边)
   你用间隙0.25来做 怎么可能不变形呢?
   还有就是你的排样图纸有问题,你2个圆错开排岂不是节约很多哦材料? 产量大的可以3排、4排、甚至5排....

   根据产量来定你的凸凹模材料

   几千万个那么你就用合金(垃圾点的也可以)

   几百万就用SKH-51

  还有种方法  直接去人家购买  这个东西对于冲  定转子冲片的公司来说就是废品    你只要告诉他们尺寸  就能弄到  价格比自己做便宜很多

  人家都是当废料处理的

网友:
像这样的可以外围加一步半切  下模加脱料带整平   最后再落料就没问题了

网友(2010-12-29):
无锡锡通的意见非常好。有帮助!

网友:
确实这种简单的小零件可以直接找有经验的加工商解决。。。

网友(2011-02-20):
回复 网友A:

朋友你好!看来你在模具行业工作时间不短!QQ:756043478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长不长  10年整

网友(2011-04-01):
长见识了 间隙确实比较大

网友:
减少凹模刃口的厚度使之锥度大点,还有就是就是落料前增加预切工序

网友:
你那个间隙值应该太小了!

网友:
第二步落料的时候可以在凹模里加一个弹性卸料板啊,然后靠气缸将零件吹出模具工作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