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拉”和“车-车拉”到底是怎么个加工方式?

楼主(2010-02-10):
“车拉”和“车-车拉”到底是怎么个加工方式?和数控车的区别?我见过国外的所谓车-车拉机床,也问过现场操作者和技术人员,他们也解释不明白车-车拉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叫车-车拉。

网友:
国内的河南中州机械厂我见面此设备`````属于比较专业的``跟外面的山寨车床有本事的区别```人家普通车床上副装了一套液压设备`可车圆件``也可使用拉刀`在深孔/穿孔里拉出那种内花键槽```还可在圆工件表面一次拉出很多外花键槽`还可拉/推多种成型的孔/成型工件`比如`汽车变速箱里的齿轮他拉出来是非常长的`比插齿机的效率高很多```长达几米```然后用锯床下料``上车床车光内外圆``然后淬火``在上磨齿机磨齿```还有的军工技术方面可用他拉制枪炮膛线`

网友:
楼上的没审清题吧?

楼主(2010-04-06):
在网上看到,在立拉上加工曲轴,即为车拉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