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微孔加工---请教

楼主(2010-02-10):
最近,厂里接到一个新产品需要开发:大致情况如下:铝板A2017,350*230,厚度2+/-0.1,板子上面打约9300个孔,
孔径为1.16/+0.02,孔口需倒角。孔间距公差0.02,所有孔呈规则排列(100*93),板子平行度要求0.03.这个东
西该如何加工呀。
      样品使用雕刻机打的孔,现在问题是,孔可能会比较好加工(尽管比较费时间,但还是可以做出来的,效率1天做
一个产品)。关键是这个平行度0.03该如何保证呀。这么大,且这么薄的板子,搬运或用手拿的过程中有可能都会变形。
      跪求好的加工方法或设备。

网友:
采用照相电解方法可以实现密集小孔一次加工成型

网友:
平面度可能很难达到,平行度不会变的.

网友:
用激光打孔试试。另外工装一定要做的

网友:
这也叫新产品需要开发吗?晕!做一工装,工件放中间,上面的盖板钻与工件一样的排列孔,手工台钻都可以摆平,你试试看一天能做多少?
效率1天做一个产品,我看你不是做机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