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床导轨贴朔---讨论

楼主(2010-02-11):
近年我公司采购了几台湿式加工的双面铣床,国产设备,有两个厂家都对机床导轨贴朔,但这些机床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就有问题了,发现铣出的工件超差,所贴朔脱落,是不是和冷却液发生反应的原因不得而知。机床导轨贴朔是好还是差?厂家这样做是不是为了简化铲刮工序?请行家发表高见。

网友:
机床导轨贴塑降低了铲刮工序的劳动强度,并不能省掉刮研工序。脱落可能是贴塑时没有贴好(压力不够、胶不均等等)

网友:
一句话没贴好  我厂生产的重型机床80吨导轨也贴的塑料板没掉过

网友:
贴塑不一定要厂家,这个关键在于经验。。。。比裂方法会的人多,要贴好看经验。。。

楼主:
湿式加工是否对贴塑有不利影响?

网友:
关系不大 没见到有那台机床用水泡着的

网友:
应该是表面处理得不好。
贴塑讲究的是工艺而不是什么经验,不然张三贴得好李四就不行,那还了得。按工艺走,王二麻子贴出来也是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表面处理得不好。
贴塑讲究的是工艺而不是什么经验,不然张三贴得好李四就不行,那还了得。按工艺走,王二麻子贴出来也是一样的。
引用 网友A:

能谈谈相关工艺吗?

网友:
能谈谈相关工艺吗?
引用 网友B:

恩,说出来学习下!

网友(2010-07-21):
各位高手能谈详细点吗?。。。。。。。。

网友:
导轨没有防护吗?当前长度: 1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我也来了解了解情况~~

网友:
贴的时候表面处理 压平及压力大小都有因素 贴塑是为了防止爬行 必须经过刮研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这么一个事:我们的滚珠丝杠在客户一台立式加工中心上出现问题,有8丝的间隙,并且电机电流过大。客户找不到问题所在,就怀疑我们丝杠预压过小或者有间隙。后来大拆机床,发现这个轴贴上去的塑带四周都没有刮,好多突出来的很硬化了的胶水似地东西(我们没有搞过这个,具体也不清楚),后来他们装配人员将塑带周围的脏东西都刮干净了,又上染料重新刮了一遍塑带。我想这些没有刮净的脏东西应该就是导致该轴摩擦力增大和机台爬行而产生间隙的。后来我说装上机台再测测,应该没啥问题了吧。可那几个装配人员不装回去了,说工作量太大,可能还是丝杠有间隙,如果装回去还不好还得拆,一定让派人来再给丝杠增加点预压。最后我们还是给他们增加了一些预压,最后装好没问题了。那个丝杠出厂前预压都按照客户图纸调整好的,确实没有间隙。这个案例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贴塑的那个塑带没有清理好造成该轴有间隙的啊?请诸位大虾指教。

网友:
几十年前的工艺了,还要说????
我开始干活之前就有的了,那时候比较贵,不太普及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8丝?有点太大,不能怨人家。有硬点人家也有润滑,不会影响这么大。

我贴过一次,说一下过程
处理好帖塑表面,不能用油和酒精洗,否则粘不好,粘好后预压等待,然后刮研,要求点小且均匀,两端密,中间疏,也就是导轨的两端受力。最后清出油槽。装机时两端的刮板一定要的,运行过程中不能进去脏东西,要不什么也白搭,进了脏东西什么导轨也给划坏,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重贴的。进口机床,铸钢表面淬火,最后给磨成中间凹下10丝。挂这个导轨可把两个老师傅累毁了,他们看了一下东西,要两千块,然后开始干,干起来就知道苦了,刮不动!!搞了五六天才搞的差不多。

楼主不能把它浸在水里,这样就进去脏东西了,导轨要有润滑,加油不能少,间歇注油。

网友(点评):
有用的经验。

网友:
有没有更详细的系统资料 拜求

网友:
回复 17# mecheng  多谢指导!

网友:
机床导轨贴塑  要求处理的好  有条件的可以把导轨喷砂处理以后再贴, 没条件的 用丙酮分别擦洗导轨和塑带的粘接面,涂胶要均匀,然后加压粘接,我感觉很是简单的啊

网友(点评):
对 我们平时都这么做。很好用

网友:
这个很简单机床导轨加工要表面有足够的粗糙度  用丙酮清洗干净  然后涂胶施压

网友:
贴塑是要求的:1。贴塑台面不能光滑,应为刨/铣加工面,粗糙利于更好粘合 2。贴塑台面和贴塑板做去油处理 3。用专用的导轨胶,涂胶一定要均匀,不能太薄 4。重力加压直接或间接作用于贴塑面,利于更好粘合至导轨胶完全固化  5。找正基准,把贴塑面精加工平,后与导轨配研,人工铲刮至接触面80%且分布均匀   6 。如果是强力铣削,还是不要贴塑的好,直接铸铁导轨刮出

网友:
一般提供贴塑材料的供应商都会提供胶水,胶水一般分成两份,用时按比例混合,用高纯度酒精调稀。贴前注意导轨面粗糙度要大 Ra6.3以上,最好表面刀痕是网状,这样粘合力最好.表面清洁干净后,均匀涂上胶水,合上胶皮,然后压上重物,(压力根据供应商要求)。及时擦干净胶皮边缘渗出的胶水。一般24小时就可以了。此时胶水的厚度大约是0.2左右(注意,胶水厚度过薄、过厚都不好)。最后去掉重物,使用砂轮机清理干净贴塑周围的干胶水。最终贴塑面还需要钳工铲刮。塑料面与滑动面的接触面积大于75%

网友(2010-10-06):
我们厂的数车导轨面都塑,不知道为什么要贴那个,
自己感觉好想是为了降低粗糙度吧,外行啊。
贴塑面和磨过的面接触,

网友:
TY机床导轨软带的发展历史?
      国内机床导轨软带(填充聚四氟乙烯导轨软带)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研制生产,配方中含有玻璃纤维、石墨等成分。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玻璃纤维硬度高容易拉伤对磨导轨,石墨耐磨性差,而且容易污染工机具,后逐渐剔除了玻璃纤维、石墨等成分,改用青铜粉作为填充剂,但由于受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限制,软带成型过程中内应力未完全释放,软带外观不够平直,产品的耐磨性,润滑性,承载力和进口软带相比有很大差距。
      90年代末,扬中天一新材料历经数年的研发创新,对传统工艺进行大胆革新,在材料选择和配方设计中吸收国内外经验并同相关科研单位合作,采用一流设备生产开发出高品质TY系列机床导轨软带。
| TY机床导轨软带有何特性,优势?
     TY机床导轨软带选用超细高纯度氟碳树脂和纳米级耐磨合金元素为原料,单位体积内的耐磨微粒大幅增加。TY导轨软带材质更均匀致密,内应力完全释放,外形更平整,裁剪不变形,绝无“海带边”,超耐磨,自润滑,高承载!

确保耐磨:选材纯正精细,单位体积耐磨微粒成倍增加,承载力更强,耐磨特性大幅提高。
消除爬行:移动迅速,提高定位精确度及减低功率损耗。
降低振动:减低在工作中所产生的噪音和振动,从而提高加工件的表面质量和精确度,使工具的寿命得到延长。
可无润滑工作:由于材质本身具备自润滑的作用,当机械润滑系统出现故障时,贵重的金属导轨不会受到损伤。
磨擦系数恒稳:在速度、负荷和温度的变化时,摩擦系数基本恒定,不需调校补偿。且长效耐油抗酸碱。
使用成本低:TY机床导轨软带极易铲刮,维修工时少,价格仅为进口导轨软带的1/4 。
使用操作简便:配有软带专用胶,操作比贴墙纸还容易方便。
方便补偿尺寸链:铸铁导轨磨损多少就粘贴多厚TY机床导轨软带。
| TY-J机床导轨软带专用胶有何特性,优势?
TY-J导轨软带专用胶是专门为TY机床导轨软带开发的导轨软带专用胶,她全部采用进口环保型原料,材质均匀,气味小,长期存放不会沉降,低温韧性好,粘接强度高,耐油性更好,配比简单(重量比2/1),粘接强度大,在不增加固化时间(24h)的前提下,大大延长了涂胶操作时间(45min),粘贴操作更方便。
TY-J导轨软带专用胶配比一般按重量比A/B = 2/1的比例配制,冬季施工为加快固化速度,可适当提高固化剂B组份的比例,如可按重量比A/B = 2/1.2的比例配制。固化剂比例越高,固化速度就越快,固化时间也就越短,但固化剂比例最高不要超过1.2,即重量比A/B = 2/1~1.2。
TY-J导轨软带专用胶较好的解决了低温固化发脆、低温粘度大搅拌困难及低温固化时间过长影响工期等技术难点。TY-J导轨软带专用胶的问世,在提高产品性能的同时,也降低了用户操作复杂度,从而深受广大用户青睐。
| TY机床导轨软带产品设计,维修中如何选择厚度?
一般地,产品设计中如遇下列一种或几种情景时,则应选择较厚的TY机床导轨软带:
1. TY机床导轨软带工作状况越差(相应软带磨损量也越大)。
2. TY机床导轨软带单位承载越重(相应软带永久受压变形率也越大)。
3. TY机床导轨软带粘接面积较大(相应软带刮削余量也较大)。
4. TY机床导轨软带上需开油槽时。
5. TY机床导轨软带采用埋入式粘接方式(相应增加软带厚度)。
否则,则应选择较薄的TY机床导轨软带。通常TY机床导轨软带采用平面式粘接方式,小型机床TY机床导轨软带厚度可选用0.8~1.0mm, 中型机床可选用1.2~1.5mm, 大型机床可选用1.7~2.0mm。
机床维修中一般可根据机床导轨的磨损程度来选用相应厚度的TY机床导轨软带(需考虑约0.20~0.30mm的刮削余量),使补偿尺寸链变得极为方便,如普通车床可根据溜板和尾架导轨的实际磨损下沉量来确定TY机床导轨软带的厚度。
| TY机床导轨软带如何区分粘接面和工作面?如何保存?质保期多久?
TY导轨软带采用单面萘钠化学处理,深褐色一面为粘接面,蓝绿色一面为工作面(此面粘不住)。TY机床导轨软带生产过程中添加高温无机复合颜料,粘接面和工作面一目了然,方便使用操作。用剩的TY机床导轨软带需用牛皮纸包好并避光保存。TY机床导轨软带的基材是PTFE,化学性能极其稳定(表面不处理胶都粘不住),只要防潮、避光保存(保持其化学处理面活化性),便可长期储存。专用胶有效储存期为一年,一年后复测性能合格可继续使用。
| TY导轨软带使用温度范围是多少?耐油耐酸碱吗?
TY机床导轨软带长期使用温度范围为:-190℃~+260℃,但TY-J导轨软带专用胶为常温胶,不耐高温,若需在高温环境下使用(>80℃),另选高温胶即可。TY机床导轨软带化学性能极其稳定,长效耐油抗酸碱。
| TY机床导轨软带能满足不同类型机床的要求吗?
TY机床导轨软带根据不同类型的机床工况条件而分类采用不同配方设计生产,极大限度满足了各类型机床对贴塑导轨品质的要求,解决了国内导轨软带生产企业单一传统配方生产,无法满足承载力要求很高的重型,特大型机床对导轨软带的要求的现状,为用户提供更合理有效的高品质机床导轨软带。
| 为什么用TY导轨软带维修导轨能省工、省时、省钱?
因为TY导轨软带厚度规格多,可按导轨磨损程度来选用相应厚度的TY导轨软带,补偿尺寸链极为方便,维修工作量大大减少。
因为TY导轨软带同进口软带一样采用单面萘钠处理,并配有专用胶(重量比2:1)及专用工具,粘贴更为容易,维修相当快。
因为TY导轨软带价格仅为进口软带的1/4,但其耐磨性毫不逊色,使用寿命长,采购方便,技术支持到位,当然可以省钱。
| TY机床导轨软带性价比如何?
扬中天一新材料位于素有“四氟之乡”美誉的长江三角洲城市---江苏扬中市,拥有雄厚的科研技术力量,企业已通过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建立了较完善的质量检测设备,严格控制产品的质量指标。全球范围内的氟碳树脂生产供应商均在扬中设有代理商,上游原材料采购链非常方便。TY机床导轨软带确保品质,价格合理优惠,交货及时,扬中天一新材料在销售服务过程中又具有良好的口碑。TY机床导轨软带具有极高的性价比和相当竞争优势。
| 为什么……?
因为……;更多的问题请致电0511-82802658 82687198,技术人员将给予您满意答复。

网友:
正在学习硬轨与线轨的优劣,不过听说硬轨贴塑是一个高技术活  呵呵

网友(2010-11-09):
过来学习,呵呵,看来帖塑是个精细活。

网友:
贴塑前的导轨处理很重要

网友:
贴塑工艺用好了,可以很大的减小摩擦系数,提高快进速度。像日本大卫的机床,硬轨可以跑24米。的确是细活,马虎不得。贴好后还要精铣一道,然后才是钳工铲刮。要吧边沿打成约45度斜面,不容易脱落翘起。可能每个厂工艺不同。加工纹理应该是精铣的面比较好。

网友(点评):
国外的机床基本都可以跑24米。

网友:
应该是导轨在处理时没处理干净或者压力没压好,要求应该不高

网友:
看过我司的钳工做过全套的贴塑过程
对滑台进行清洁和铲刮,
打胶后进行贴胶
再在塑胶上面刮几条油槽
用起来还是蛮爽的

网友:
去除导轨毛刺,用丙酮将导轨和氟塑料清洗干净,然后把导轨胶或A、B胶混合均匀,并涂抹在氟塑料上,(最好在氟塑料上划几道浅槽,增加粘合力。)然后将氟塑料贴在导轨上,用导轨伤的拖板压紧,最好在上面再加些重物。压制2-3天就可以了。然后去除多余部分,进行铲刮。

网友:
据本人经验强力铣削不要贴塑

网友(2012-05-24):
还请详细指教一下

网友(2012-07-26):
排空气最重要

网友(2012-08-30):

讨论很激烈,学习了。

网友:
工艺走好。

网友:
粘接胶也是关键。

网友:
  和大家相同的工艺我就不说了,说些不相同的工艺。

我们贴塑要求恒温恒湿,湿度达到限度以上禁止贴塑,

截取贴塑材料时佩戴干净的橡胶手套。

网友:
导轨贴塑有专用的工装,基准面

网友:
我做啦十几年机床导轨贴愬,也遇到过你说的现象,我觉得还是厂家的问题,没有贴好。

网友(2012-12-18):
进来学习一下帖塑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