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图基准面的调换--请教

楼主(2010-02-11):
有个新手朋友询问我:在画草图后拉伸,发现特征所在基准面不是理想的状态,如果不重新画 在立体中是否可以倒换基准面,如图,右视图基准面转换为上视基准面,我有些迷糊了,请教大虾朋友指点

网友:
是不是坐标变换的问题啊,,,,,,,,也不是太懂

网友:
点击一下图片,看得更清晰些。

网友:
右击草图,选基准面

网友(2010-11-17):
学到东西啦······················

网友:
想请教  tigerguo1975 你的动画演示是怎么做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用屏幕录像软件录,然后转gif图片。我用的是camtasia studio绿色版。也有很多其他软件可以实现。

网友:
呵呵。做得很好。。。。。。

网友:
非常感谢 tigerguo1975 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