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零件的表面处理---请教

楼主(2010-02-12):
电池设备的局部。
图中黑色零件,材质为45钢或A3钢,不会是铝合金黑色阳极。
请问表面是发黑还是其他处理?国内深圳发黑根本跟这个效果没得比。
个人觉得不是发黑,发黑时间稍久会生锈。

网友:
ygai应该不是发黑

网友:
是不是镀黑铬?

网友:
表面手感是否很润滑,如果是的话,应该是无油润滑涂层,主要是用来降低摩擦系数,以达到耐磨防腐蚀的功能.要进一步确认可以发我消息,

网友:
我记得我们公司以前也做过一些表面处理,叫氮化处理也叫渗氮,这样可以让表面硬度较高!朋友去查查渗氮处理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各位朋友新年好。
不会是渗氮,因为没有必要。
图中与产品接触的是双支撑辊,表面镀铬,内有轴承。其它部位不需要与产品接触,故不需要特殊处理降低摩擦系数。
镀黑铬不太了解,一般镀铬都比较亮的,这个有点类似渗氮后的表面效果。
发黑可能性小的原因是发黑易生锈,电池设备一般放在无尘车间的,虽然要求低,很少运行暴露空气中的零件发黑处理表面。

图片是日本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