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规格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2-16):
铣刀的规格情况是怎样的?是不是根钻头差不多,比如有5.2的钻头也有5.2的铣刀

网友:
你要什么样的就能做怎么样的?

网友:
不对吧,我们经常用的都是直径为4mm、6mm、8mm、10mm、12mm、14mm、16mm、18mm、20mm、22mm、25mm、30mm,这些规格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
看你的加工要求,是铣削沟槽还是侧壁或是平面,选取哪款性能比较突出,标准的常用的就像楼上所说的,一般常用的有2刃4刃的,六刃的用的较少,分为标准的,加长的,等,根据你的材质硬度可以选择适合的加工铣刀也可以为满足工作要求而定做非标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不过5.2的确实有,我在车间是看到有个零件的沟槽就是5.2的

网友:
工件5。2的什么沟槽额?

网友:
是买的还是自己在工具磨上磨的

网友:
标准铣刀一般都是整数的,带小数点的一般是非标定做

网友:
要多大的有多大的    主要是钱的关系

网友:
你说的那是非标刀具

网友:
标准的是整数的,并且是偶数为多,非标的那就看您心情了,呵呵

网友:
楼主,不见得看见 5.2的沟槽 就是用5.2的道具, 如果沟槽式5.2的,那么加工他的道具必定小于5.2

网友(2010-03-19):
晕,还有这样的问题,铣刀一般都是标准的,偶数,其他都是非标的。Drill  就另当别论啦

网友:
在我们这  你要做什么样的铣刀都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