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测量孔位的准确快速的办法

楼主(2010-02-16):
RT,有人可能会说做检具,可是面对那多种零件都做检具太浪费了,用游标太慢,而且不是很准确,想请问一下高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检验(在零件小批量,种类多的情况下)

网友:
孔的数量,大小,距离等没有说清楚,如何……?

网友:
大小,距离等

网友:
工件大小,和精度是多少,是做什么工件的?

楼主:
我只能说个具体范围,孔径:5~20MM,间距:10~500MM

楼主:
有的工件数量上较少(只有两个),有的则有好几十个

网友:
钣金件吗?影像估计不错,国外的价格还是蛮高,国产的话就很便宜的了

网友:
钣金件的话,可以做样板,投影检查,不过零件尺寸不能太大

楼主:
非钣金,普通零件可否??

网友:
如果是普通零件,需要全检的话,不知道有没有试过放在机床上用在线测头在检测。如果您有兴趣请与我联系!我给您一些这方面的资料  邮件是:alan_yu@zct-instrumen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