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进刀不准

楼主(2010-02-16):
单位的外圆磨最近进刀始终不准备总是相差0.05MM,不知道什么原因,恳请大家指教.

网友:
如果是数控磨床就要重新设置基准数据;如果是普通磨床,可能是丝杠磨损造成的进给超差,建议调整或更换配件。

网友:
先过完年再工作吧,忙了一年了,都累了,该休息一下啦.

网友:
看你是什么类型的机床了,普通外园魔床进刀不准,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丝杆间隙。二:磨头导轨磨损或者是90度差多了。。。

具体原因要根据你进刀不准的规律来分析。。。。不过基本都是这两种情况。。。

网友:
2种原因 1丝杠磨损 消隙油缸不工作 2 是快速油缸反映不灵敏有误差   2项都可以用百分表检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