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表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2-17):
最近刚买了个“智能数字转速仪”,传感器用的是接近开关,安装完成以后,转速表只显示“0”,没找出原因,请高人给与指点,谢谢!
连接如下图:

网友:
楼主是不是说明书丢了啊?应该讲得很清楚啊!
开关没选错吧?什么型号的?
另外,开关的输出应该接S2吧。S1是接需要放大信号的场合,比如磁开关或涡流传感器,同时将K和S2短起来,实质上还是S2输入信号。

网友:
转速表是一个成品吧?我也需要一个,是不是需要脉冲信号,大概一个什么价位?

楼主:
接近开关入下图,我试过S2了,也是没有反应,转速表是成品,大约900左右。

网友:
那也不该接S1,要接S2。接好线,让机构转起来(转速慢点,比如每分钟50转),先看接近开关上的灯是不是一闪一闪的,如果不闪说明接线有问题或开关是坏的或开关类型不匹配。然后用万用表直流档量S2和0V间的电压,在开关不触发的时候应该是高电平(就是开关亮的时候),触发时为低电平。
至于转速表,不该是坏的吧。俺问问你,你的采样周期的设定得对不对?如果在五倍采样周期内没有检测到完整的信号,那显示就是0.

网友:
开关图片看不到型号。要用NPN-NC型的。就是不触发时输出高电平,触发时输出低电平的那种。

楼主:
螺旋线大侠: 你好,我的接近开关是:奥托尼克斯 接近开关 PR12-4DP,说明书没了,我用万用表测了测,不触发时输出10V,触发时输出10.5v,我是彻底的晕了,这件事搞了有4,5天了,还没有结果,这是晕了。

网友:
开关型号不对,你换成PR12-4DN2试试看。如果还不行,那就是要设转速表的采样时间了。
开关的样本你看看:

转速表没找到同型号的,但应该都差不多的,看看这个:

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那只能质询转速表厂家了,买他东西当然要负责解答疑问的。

网友:
另外,不建议用非齐平式(凸出)的开关,容易坏,要用齐平式(埋入)的。

网友:
“不触发时输出10V,触发时输出10.5v”有0.5V之差,也就一个PN结的压降,换一个公共点再测一下。接近开关是有很多输出类型,给一个国内的NPN常开的内电路参考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疑,今天终于弄好了,原来是接近开关选的不对,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
建议楼主在用新东西之前一定要好好看说明书。这样才不会走弯路。

网友:
螺旋线大侠的建议很受用,多多学习!

楼主:
再次谢谢螺旋线大侠,受益匪浅!!

楼主:
转速表的显示值不稳定,我在信号线和地线之间接了个电容就解决了问题了,电容起隔直的作用,但我不明白是什么原理,有人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楼主这个经验好.正是用电容隔直通交的特性.在这里,电容起旁路作用.把可能导致误计数的交流信号去掉.
! z) o. p7 D0 }1 J( M但根本原因可能是你的采样时间设得不匹配而导致的.

楼主:
我的采样时间设置为5秒,因为轴的转速很慢,其周期为5到10秒,请螺旋线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