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14.5孔加工---求教

楼主(2010-02-18):
1、使用国产沈阳立加,50柄,新设备(1月到),无中心出水
2、加工45#钢,锻件、正火状态、硬度HB180-220;

3、零件入口端平面,出口端为锻件毛坯状态,孔深65、80两种规格,夹持可靠,批量1200000孔/年,(牵扯保密,不能附图,谅解);
4、目前用seco的7倍径合金钻,Vc=60m/min,fr=0.18mm/rev,采用15毫米分段啄钻,无缠屑(屑长60-70mm卷曲直线)
5、目前消耗太高,刀具寿命约10-13m(第一次重磨),且效率偏低;

6、望高手指点刀具方案,及加工参数(中心出水不能实现);

网友:
刀具磨损的什么样了?
钻深也不是太大,一般不要用啄钻。
何谓效率低?0.18的进给还低,楼主打算多少是合理的呢?
SECO的钻头貌似可以再高些线速度,但不知楼主的型号是哪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刀面磨损,宽度约0.1-0.3,区域2最大,往中心和外围小(大肚子);
前刀面磨损,宽度约0.4,比较均匀;
其余位置良好,磨损区域涂层掉(应该是废话。。。。)
再继续使用就可能蹦刃,然后就是断,如果线速度再高,后刀面磨损会加速,使用寿命会比现在的还低,以上的都是实际多次测试的结果,令现在10m的寿命,也就意味着10个工件而已(每工件多孔),一台立加每天用上20根钻头是否太夸张了,目前我这里使用的合金钻再球铁上加工同样的尺寸,深度30,进给350mm/min,寿命都上5000m了,一根可以使用快一年,就是钻钢件,寿命也在80-100m(第一次刃磨寿命)。
  钻头型号SD207A-14.5-92-16R1,我能看见的价格2580/根。

网友:
1、刀具的安装精度如何?别说是侧固的,呵呵;
2、线速度和进给都太大了,建议降低些,可以试一试不用啄钻;
3、材质方面,没查样本,不能确定是否合适;
4、可能后角稍大了点,换个切削参数试一试,也就是相对减小了后角。
个人看法,大家一起看看。
   另:钢件不要和铸件对比加工寿命,哈哈。

网友:
1,提高线速度至90-110m/min,进给可保持现用的0.18-0.22mm/r,继续采用啄钻式;
2,改变切削方式:钻尖和刃带切入或切出工件时以50%的进给(6-8mm),即0.09-0.11mm/r,编程用子程序。
3,可以考虑更换刀具,使用钻尖(推荐肯纳),钻尖成本低,可从根本上降低费用。

网友:
纠正一下,钻尖和刃带切入切出工件时以50%的进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天试下子程序控制,更换刀具再议,肯纳貌似没有进入我们的供应商体系,那个问题我无能为力,另外,谢谢指点。
还想问下,一般这种进口的硬质合金整体钻,寿命能有多少米?

网友:
有种刀柄可以加内冷的啊,那就不需要主轴通冷却液了。

网友:
MAPAL的钻头Vc=85m/min,fr=0.25mm/rev,不要用啄钻,5倍径的价格是1113未税。怎么样?

网友:
用住友的钻头试一试。估计能达到35米。
最高加工过70米。V=70米,F=0.15(详细的不记得了,大概的).
在你单位可能会降低一些。

网友:
你可以试试肯纳的KSEM钻头,效果很好的,请联系我QQ653707589

网友:
建议楼主加装油路刀柄,有内冷效果要好很多

网友:
另外肯纳的KSEM钻头加工的效果的确不错

网友:
建议楼主是用山特维克可乐满刀片。U钻,可换式的刀片,
VC=55,fr=0.1,不用啄式的,油压刀柄,H=20-60MPA,
另外楼主要加工的孔径是多大的?
另外,请教一下,子程序控制指的是什么?请赐教?QQ304523600

网友:
前刀面磨损很小,加工钢材应该前刀面磨损很大才对,建议加大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