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WA4232剃齿机工件松开失灵的维修

楼主(2010-02-18):
去年十月份我的朋友给我留言,说他厂里的YWA4232剃齿机工件松开失灵(顶尖不能退出),其它的动作均正常,PLC的型号是三菱FX1N-40MR,厂里的机修找了两天也没有找出故障的原因,固给我留言,经检查控制顶尖伸缩的电磁阀是正常的.就是电磁阀的线圈上没有24V,用改刀按压电磁阀线圈中间的衔铁,顶尖可以伸缩。。。。

    于是我叫他把连接于PLC上的535线断开,测量PLC相关的输出点Y15有没有24V电压输出,机修工按我说的方法测了PLC的Y15输出端子只有5到10V的波动电压,PLC内部Y15输出端子的小型继电器触点坏了,需要修PLC。。。。他当时从车间另外一台同型号的剃齿机上拆了一台PLC换上去一切正常,PLC确实是坏了。因为厂里生产任务不是很忙,那台剃齿机坏了也就放在一边,打算等到忙的时间去修。

    去年腊月二十五,我去那边的电脑市场买软件,顺便走他们厂玩一下,一看机床还放在那里没有修,我检查了一下确定就是PLC的Y15输出端子内的小型继电器坏了,正好他们厂里有一台报废的同型号的PLC,我把机床上的PLC两端的端子排上的螺丁松开,拆下端子排,拿下PLC。拆下PLC正面面板上(对角)的两颗螺丁。用小的一字改刀沿着外壳的两侧面撬开卡扣。(动作要轻一点,不能弄坏了塑料壳子)拆下面板,找到Y15相对应的印制电路板上的标识是RY14的小型继电器,用烙铁焊下来。从报废的PLC中找一个好的继电器装上去,并焊好,焊接方法同电视机的线路板。不得用焊油焊接,否则电路板的铜皮会被腐蚀的。按原样装好PLC,试机,机床恢复正常,故障修复。如果是欧母龙PLC的话,拆的时候千万不能动面板上的钮扣电池,那个电池的两极被牢固的焊在电路板上。正常时不要去动它,否则PLC的程序就要丢失的。

网友:
写的很好,楼主的宝贵经验,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