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冲床和液压压力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2-19):
请问一下:液压冲床和液压压力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
液压压力机可进行各种材料的压制加工,冲裁,拉伸成形,压印,范围广。液压冲床是其中的一个品种。

网友:
我觉得楼主是要问原理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
因为冲压需要考虑效率的问题,也就是加工速度

网友:
一个范围大,速度慢,一个范围小但效率高。。。。。一个是广义的,一个是侠义的。。。就那么回事情。。。。。从谋种角度也可以说冲压是压力机中的一种专用机床。。。。

网友:
冲床是俗称,压力机是学名,没什么区别。你可以查锻压设备国标分类,就知道了。

网友(2010-04-05):
冲床一般用于冲裁,速度快,靠飞轮等惯性完成加工力的积累。
0 z' V4 o' j+ d! _压力机大多靠高压、大油缸输出恒定压力,速度较慢,用于拉伸、模具成型等。

网友:
冲床是电机带动,冲裁,速度快,靠飞轮。只能完成3MM下的铁板。 压力机靠高压,3MM上的铁板都可以

网友:
不是一码事,一个是拉深用,一个是冲孔用

网友:
我们那说的机床上写的就是压力机,我也不是很清楚两者区别。看看楼上各位怎么说。嘿嘿

网友:
液压压力机可进行各种材料的压制加工,冲裁,拉伸成形,压印,范围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