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碳体和马氏体有关系吗?

楼主(2010-02-19):
看书的时候有一个疑问,不知道渗碳体和马氏体是什么关系。望社区高手指点

楼主: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渗碳体即Fe3C

马氏体形象指的是 相变 固溶  的一种组织,某溶质在 基体处于某种状态A时溶解度大,但在基体另一种状态B时溶解度小,当基体在A向B快速转变时,溶质还没来得及析出来就被定在里面了,就成了马氏体组织

钢铁产品中Fe3C等难溶、高熔点物质就相当于溶质

楼主:
马氏体里面含渗碳体吗?

网友:
马氏体“里面”不含渗碳体。
从碳含量来讲,渗碳体为6.69%,马氏体极端可达2.11%(跟奥氏体的一样),而铁素体最高才0.02%。
当奥氏体蘸火成马氏体,进行“火回”处理时,因马氏体含碳量处于“铁素体”和“渗碳体”的中间,故可交替析出铁素体和渗碳体。

我认为四道火应说成“火退”“火正”“火蘸”“火回”,火退是“退”去硬度,火蘸就是火后放水里蘸下,火回是火蘸后把塑性和韧性召回来。

网友:
莫非我说对了?

网友(2018-12-18):
渗碳体和马氏体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马氏体是有奥氏体共格切变形成的,是一种无扩散形相变。奥氏体是由钢加热到Ac1温度以上,在铁素体和渗碳体的晶界处奥氏体形核,然后慢慢长大,其长大的过程中不断地吞食铁素体和溶解渗碳体。 奥氏体的成分与马氏体是一样的(没有经过扩散,只是点阵发生了变化),所以马氏体和渗碳体有个毛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