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三十 DCS 出了问题,

楼主(2010-02-19):
年三十 DCS 出了问题,具体现象如图片所示.看看有没有高手指点

楼主:
这里对DCS了解的很少啊,

网友:
要到专业论坛问才行。
还是在学校的时候用过DCS,很简单的应用,对硬件基本没什么概念。
先查模块地址设置。
然后用替换法试试吧,找和第4一样的模块互相调换一下,看故障转移不?如果转移,那就不用说了。

网友:
DCS为分散控制系统的英文(TOTAL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简称。指的是控制危险分散、管理和显示集中。
根据国内外使用经验,DCS的操作站可以使用7年以上,控制器则可用15-20年。DCS的各部件的寿命与平常的维护水平有关。在投运初期,容易损坏的概率比较大,一旦投入运行,几乎是不坏的。从检修的经验来看,经检修过的模件,已修复的部分一般不会重复损坏。从部件故障概率来看,电源的损坏概率最大。

网友:
上学时了解,现在基本没概念了呀

网友(2010-03-26):
我们现在用的dcs比楼上的要复杂的多了

网友:
楼主的这种踢馆式提问的方式不真诚,也不友善。
您没有说明DCS的品牌,系统的硬件组态结构,把具体的故障现象做个专业点的描述,就几张贴图,坦白说,就凭着这点信息,这种能给您建设性意见的高人还真的不多。
看了您的资料,知道楼主可能来自纸浆厂,您的通讯故障现象可归到通讯故障这一类。
至于您的通讯节点属于什么类型,现场级?系统级?不得而知。
造成通讯故障的原因实在太多,无法给您满意的答复。

楼主(2010-07-06):
此问题是一个AI卡件,短路所制,因老鼠尿 电路板腐蚀短路,更换新卡件后正常,卡件短路后导致整个底版无法使用,才出现上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