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进气管设计---请教

楼主(2010-02-19):
小弟现在需要对一款重卡柴油机进气管进行改进,想多多了解该方面的知识,减少犯错误的可能性,请哪位大虾提供帮助,谢谢!

网友:
不知道是否在增压,如果只是一般的自然进气,那进气管的走向空腔尽量圆滑过渡。不要有锐角形转角。能径根据柴油机排量,壁厚要考虑是否要支撑空虑等等。也想不出更多的了,好像这个东西不太复杂!也没动过太多心思!

网友:
可以用用有点元分析软件
4 b8 }' L7 T; u" J看看进气情况啊什么的# m5 Q5 Q, K4 t2 U! x
其他的好像真没什么好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