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孔加工问题---请教

楼主(2010-02-19):
我的产品是四面都有空的,前面是3个4.2的孔,直径48三等分,后面是边长80正方形分布直径3.2,左右各一个孔直径10。请朋友帮忙看看有什么办法一次加工出来!

网友:
这要看该产品的批量而定,批量大的话,通常的思路是做台专机,工件装夹在当中,四周布置四个钻削动力头,类似组合机床的布局,但其尺寸显然比常见的组合机床要小得多。

网友(2011-02-11):
做组合机床啊?请问下大侠该怎么做啊?小弟是菜鸟!想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