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加工后处理需要达HRC65度,材料选用---请教

楼主(2010-02-20):
请问大侠,零件加工后处理需要达HRC65度,处理前要易加工,请问选用啥材料,谢谢

网友:
处理前要易加工

这句话啥意思?

你的问题我没有搞明白,你想问什么?

网友:
处理前容易车、磨、钻、还是拉?

网友:
要看工件的大小,形状等

网友:
GCr15轴承钢就可以啊

网友:
一般都是轴承钢吧

网友:
GCr15就能满足

网友(2010-08-12):
轴承钢就可以达到要求啊。。。。。。

网友(2011-11-26):
一般GCr15就能满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