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KW的直流电机(转速450/1500RPM)制动轮直径Φ500mm大吗?

楼主(2010-02-20):
电机的制动力矩怎么算呢?是不是就是电机的转距?

网友:
电机的制动力矩与电机的转距根本不是一回事。制动力矩取决于你的电机所要求的制动时间的长短,如果要求电机制动时间短,制动力矩就大。反之就小。制动时间的长短取决于使用环境的要求,比如有的传动机构就需要很快制动,有的传动机构就不需要快速制动。因此设计中应是这样顺序确定:根据使用要求确定制动时间——根据电机的转动能量变化确定制动力矩——选择制动摩擦材料,确定制动力与制动轮径的大小,如果制动力大,轮径就可以小点,反之,轮径就大点,制动力与轮径的乘积是不变的。

网友:
楼上回答得很详细,补充一句:在选定了制动力矩及相应的外装式制动器后,还需校核电机轴伸处的强度,不要把电机轴给扭断了。

网友(2011-05-20):
学习了,我再求直流电机的参数运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