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加工铝件导电块损耗厉害---请教

楼主(2010-02-20):
线切割加工铝件时导电块损耗厉害,是何原因如何改进此现象

网友:
这篇文章里可能有你需要的东西: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44462&highlight=

网友(2010-04-17):
同问,求高人解答

好像在丝筒上接一个电刷进电好一点,据说切割速度会降低

网友:
好像在丝筒上接一个电刷进电好一点?能不能
详细点?

网友:
高频线 就是导电块的线,接个碳刷,按到丝筒或丝筒的轴上(支架应该是绝缘的吧),费的就不是导电块了、是碳刷,
试过一次,能用,但支架做的不太好,就没再试

网友(2010-05-28):
同意,我现在就是这么用的, 只是你做的时候要在碳刷后面加一个弹环,这样才有加紧力啊,就是切别的材料时最好还是用导电块比较好,因为那样的话对丝筒放电是有害的啊

网友:
听说割铝件的电源需要经过改造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