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9mm深度85mm的盲孔管件属于深孔加工吗?

楼主(2010-02-20):
直径9mm深度85mm的盲孔管件属于深孔加工吗,如何加工可以提高表面光洁度、同心度及加工效率。

网友:
很有意思吗

网友:
是深孔,根据产品的特性合理的工艺安排

网友:
用深孔钻床,然后用专门的夹具。有的只能加工中心做,一般没什么问题的。托辊的100多深的盲孔我都打。

网友:
应该是深孔,选用枪钻很容易可以解决

网友:
什么材料?

网友:
上枪钻啊     才85深  同心度是没问题的  9的刀内孔光洁度1.6好保证

网友:
其实对于9乘85的孔,在我们这里就先用短钻头引孔,再用加长麻花钻直接加工了,只是在钻孔过程中需要多次退钻除屑。对于批量大又要提高加工效率的,还是使用枪钻为宜。只不过初次设备投资及枪钻成本需要考虑。

网友(2010-10-05):
9mm 850mm  这么长管子做什么?

网友:
才85MM,先用小点钻头钻,再用9MM扩,在上心棒精车一刀。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