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刀架不会换了和机床没接地线有没关系呢?

楼主(2010-02-20):
宝鸡数控车床SK40P型号,在没有做好接地装置的情况下,是否对换刀有影响?(我在机床重新移位后,没及时接好地线在试车,出现了刀架不会换这个情况,只听到配电柜中有噼啪的接触器吸合声)

网友:
如果刀架电机是3相电机就和地线没关系.如果是220V的单相电机就有关系.简单说就是电机的供电回路不通.
一般厂家都是零地不分,你不接地就等于没零线,再加上又没有隔离变压器,所以,只要是用零线的元件均无动作.

网友:
你看一下继电器,可能是触点不好了,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三组触点只有两组能接触,国产的设备就是这样,元件质量不是太好,拆下维修一下就行了,再不行就换一个.另外,机床用单相电的可能性不大,因需要接电容,所以用的不多.

网友(2010-04-03):
检查一下可能是相序接反(电动刀架一般都是这个情况)

网友:
支持三楼四楼,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网友(2010-09-06):
你好,这个是电动刀架里面的发信盘坏了,更换一个新的安装上去就好了。
因为是密封件,需要整体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