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三菱柱塞泵响声很大,里面有个东西断裂了---请教

楼主(2010-02-20):
我们用的那个三菱泵,前段时间响声很大,拆开检查,发现套在主轴上的那个东西(忘了叫什么东西,就是上面有一圈的孔,柱塞放在里面的)的断裂了,请教一下,国内有没有能够可以仿做做这种配件的,并且有成功案例?材质是不是很特殊。

网友:
找做或修柱塞泵的厂家解决

网友:
生产厂家只卖不修吧

网友:
楼主哪里的?无锡这边有的,有一些公司专门做配件的,并且公司规模比较大的。
你只要说明白型号,
你坏了的那个应该是转子吧,
如果断裂的话可能是压盘吧?最好发个照片上来看看。
此零件材质一般38crMOAL,42CRMO==,加工较复杂,精度较高。

网友:
描述详细 点可以吗

网友:
把具体情况描述清楚,大家好对症下药

网友:
把型号报一下,有的。应该还要换顶针。

网友:
你的液压很脏的, 定期更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