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缸缸筒内壁是否镀硬铬有什么差别啊

楼主(2010-02-20):
看到很多日本油压缸设计时缸筒内壁都有镀硬铬,但是国内做的缸一般都不镀,使用上是否有很大差别啊?

网友:
镀硬铬主要是为了防腐,国内有镀铜的,镀铬的很少,主要是成本太高,效率低。

网友:
看到很多日本油压缸设计时缸筒内壁都有镀硬铬,但是国内做的缸一般都不镀,使用上是否有很大差别啊?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油缸是不镀(用过日本用过好几个品牌)

网友:
缸筒内壁都有镀硬铬???没见过

网友:
油缸内壁镀铬比较麻烦   小孔径没法下电极 或者下电极很困难
没有特殊要求的场合一般是不镀的 这和哪国生产的没关系
2楼的说有镀铜的 我还真没见过  油缸内壁镀铜?有什么特殊用途?
要是为了防腐蚀 还不如弄不锈钢的筒子呢!

网友:
气缸应该有镀铜的,U.K的

网友:
油缸内壁镀铜主要是为了防腐蚀,以液压支架行业为例,一般开滦矿务局所用的液压支架,因为矿井水含盐高,在技术协议中大多要求立柱和各油缸内壁镀铜,确实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