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F FAG NSK INA四个型号轴承的前后置代码

楼主(2010-02-21):
刚得到的资料,希望能有人用上它。

网友:
在轴承企业上班,很需要,谢谢!!

网友(2010-03-28):
谢谢,能用的上,了解一下

网友(2010-08-30):
还是要下载 我怎样才能增加威望多一点啊

网友(2010-11-01):
下了来,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没有威望分下载真难啊。。。。。。。。为啥不直接贴出来图或者文呢。。。楼主乖乖啊

网友(2011-12-12):
FAG 后置代号
 (1) 内部结构
A,B,C,D,E内部结构变化
例1:角接触球轴承7205C,7205E,7205B,C-15度接触角,E-25度接触角,B-40度接触角。
例2:圆柱滚子,调心滚子及推力调心滚子轴承N309E,21309E,29412E-加强型设计,轴承负载能力提高。
VH-滚子自锁的满滚子圆柱滚子轴承(滚子的复圆直径不同于同型号的标准轴承)。例:NJ2312VH
(2)轴承的外形尺寸及外部结构
DA-带双半内圈的可分离型双列角接触球轴承。例:3306DA
DZ-圆柱型外径的滚轮轴承。例:ST017DZ
K-圆锥孔轴承,锥度1:12。例:2308K。
K30-圆锥孔轴承,锥度1:30。例:24040K30。
2LS-双内圈,两面带防尘盖的双列圆柱滚子轴承。例:NNF5026C.2LS.V-内部结构变化,双内圈,两面带防尘盖,满滚子双列圆柱滚子轴承。
N-外圈上带止动槽的轴承。例:6207N。
NR-外圈上带止动槽和止动环的轴承。例:6207NR。
N2-外圈上带两个止动槽的四点接触球轴承。例:QJ315N2。
S-外圈带润滑油槽和三个润滑油孔的轴承。例:23040是。轴承外径D大于等于320毫米的调心滚子轴承均不标注S。
X-外型尺寸符合国际标准的规定。例:32036X。
Z..-特殊结构的技术条件。从Z11起依次向下排列。例:Z15-不锈钢制轴承(W-N01.3541)。
ZZ-滚轮轴承带两个引导外圈的挡圈。
9   e(3)密封与防尘
RSR-轴承一面带密封圈。例:6207RSR。
ZR-轴承一面带防尘盖。例:6207ZR。$ J3 i; c+ d C3 N
2ZR-轴承两面带密封盖。例:62072ZR。
ZRN-轴承一面带防尘盖,另一面外圈上带止动槽。例:6207ZRN。
2ZRN-轴承两面带防尘盖,外圈上带止动槽。例:62072ZRN。
(4)保持架及其材料
 1)实体保持架。
A或B置于保持架代号之后,A表示保持架由外圈引导,B表示保持架由内圈引导。
5  F-钢制实体保持架,滚动体引导。
FA-钢制实体保持架,外圈引导。
FAS-钢制实体保持架,外圈引导,带润滑槽。
FB-钢制实体保持架,内圈引导。
FBS-钢制实体保持架,内圈引导,带润滑槽。
0 b0 c+ S |( D. f. TFH-钢制实体保持架,经渗碳淬火。
H,H1-渗碳淬火保持架。
 FP-钢制实体窗型保持架。
FPA-钢制实体窗型保持架,外圈引导。
FPB-钢制实体窗型保持架,内圈引导。
FV,FV1-钢制实体窗孔保持架,经时效,调质处理。
L-轻金属制实体保持架,滚动体引导。
LA-轻金属制实体保持架,外圈引导。
LAS-轻金属制实体保持架,外圈引导,带润滑槽。
LB-轻金属制实体保持架,内圈引导。; w- I m J
LBS-轻金属制实体保持架,内圈引导,带润滑槽。
LP-轻金属制实体窗型保持架。
LPA-轻金属制实体窗型保持架,外圈引导。
LPB-轻金属制实体窗型保持架,内圈引导(推力滚子轴承为轴引导)。
M,M1-黄铜实体保持架。
MA-黄铜实体保持架,外圈引导。
MAS-黄铜实体保持架,外圈引导,带润滑槽。
 d6 T: nMB-黄铜实体保持架,内圈引导(推力调心滚子轴承为轴圈引导)。
MBS-黄铜实体保持架,内圈引导,带润滑槽。
MP-黄铜实体直兜孔保持架。
MPA-黄铜实体直兜孔保持架,外圈引导。
MPB-黄铜实体直兜孔保持架,内圈引导。; V! C @4 { w
T-酚醛层压布管实体保持架,滚动体引导。
 TA-酚醛层压布管实体保持架,外圈引导。
0 D6 M/ ] E& ?, w) ^; dTB-酚醛层压布管实体保持架,内圈引导。
THB-酚醛层压布管兜孔型保持架,内圈引导。
TP-酚醛层压布管直兜孔保持架。
TPA-酚醛层压布管直兜孔保持架,外圈引导。
TPB-酚醛层压布管直兜孔保持架,内圈引导。
TN-工程塑料模注保持架,滚动体引导,用附加数字表示不同的材料。
TNH-工程塑料自锁兜孔型保持架。
TV-玻璃纤维增强聚酰胺实体保持架,钢球引导。
TVH-玻璃纤维增强聚酰胺自锁兜孔型实体保持架,钢球引导。
 TVP-玻璃纤维增强聚酰胺窗式实体保持架,钢球引导。
TVP2-玻璃纤维增强聚酰胺实体保持架,滚子引导。
TVPB-玻璃纤维增强聚酰胺实体保持架,内圈引导(推力滚子轴承为轴引导)。
TVPB1-玻璃纤维增强聚酰胺实体窗式保持架,轴引导(推力滚子轴承)。
2)冲压保持架
J-钢板冲压保持架。+ ]1 ` h' D$ Y2 Q
JN-深沟球轴承铆接保持架。
3)保持架变动
加在保持架代号之后,或者插在保持架代号中间的数字,表示保持架结构经过变动。这些数字只用于过渡时期,例:NU1008M1。
(5)无保持架轴承
V-满装滚动体轴承。例:NU207V。
VT-带隔离球或滚子的满装滚动体轴承。例:51120VT。
(6)公差等级(包括尺寸精度和旋转精度)
P0-公差等级符合国际标准ISO规定的0级,代号中省略,不表示。
P6-公差等级符合国际标准ISO规定的6级。
P6X-公差等级符合国际标准ISO规定的6X级圆锥滚子轴承。
P5-公差等级符合国际标准ISO规定的5级。
P4-公差等级符合国际标准ISO规定的4级。
9 ~1 w g9 ]$ m1 @P2-公差等级符合国际标准ISO的2级(不包括圆锥滚子轴承)。
SP-尺寸精度相当于5级,旋转精度相当于4级(双列圆柱滚子轴承)。
UP-尺寸精度相当于4级,旋转精度高于4级(双列圆柱滚子轴承)。
HG-尺寸精度相当于4级,旋转精度高于4级,低于2级(主轴轴承)。
4 I H8 E0 l7 Y8 n(7)游隙
C1-游隙符合标准规定的1组,小于2组。
C2-游隙符合标准规定的2组,小于0组。
C0-游隙符合标准规定的0组,代号中省略,不表示。
C3-游隙符合标准规定的3组,大于0组。
C4-游隙符合标准规定的4组,大于3组。
C5-游隙符合标准规定的5组,大于4组。
1) 公差等级代号与游隙代号需同时表示时,取公差等级代号(P0级不表示)加上游隙组号(0组不表示)组合表示。* ~8 ]: J" [ V; W8 w
例:P63=P6+C3,表示轴承公差等级P6级,径向游隙3组。! R/ J" V) H e; n
2) 非标准游隙,在要求特殊径向游隙和轴向游隙的情况下,有关极限值应在字母R(径向游隙)或A(轴向游隙)之后用微米数表示,数字之间要用小圆点隔开。
例:6210.R10.20-6210轴承,径向游隙10微米至20微米。0 O I6 k% v( x1 ?
(8)测试噪音的轴承 E
F3-低噪音轴承。主要是指圆柱滚子轴承和内径d大于60毫米以上的深沟球轴承。例:6213.F3。
G-低噪音轴承。主要是指内径d小于等于60毫米的深沟球轴承。例:6207.G。
(9)热处理
S0-轴承套圈经过高温回火处理,工作温度可达150摄氏度。
S1-轴承套圈经过高温回火处理,工作温度可达200摄氏度。
S2-轴承套圈经过高温回火处理,工作温度可达250摄氏度。
S3-轴承套圈经过高温回火处理,工作温度可达300摄氏度。 Q
S4-轴承套圈经过高温回火处理,工作温度可达350摄氏度。
(10)特殊技术条件
F..-连续编号的制造技术条件。例:F80-轴承内,外径公差及径向游隙压缩。
K..-连续编号的检查技术条件。例:K5-轴承内,外径公差压缩。
.ZB-直径大于80毫米以上的带凸度的圆柱滚子。例:NU364.ZB。
.ZB2-滚针两端的凸度大于一般的技术要求。例:K18*26*20F.ZB2。
ZW-双列滚针和保持架组件。例:K20*25*40FZW。
.700…以700000开头的连续编号的技术条件。
Z52JN.790144-轴承可用于高温及低转速,经特殊热处理,钢板冲压铆合保持架,大游隙,经磷化处理,注油脂,使用温度可超过270摄氏度。
Z52JN.790191-轴承可用于高温及低转速,经过特殊热处理,钢板冲压铆合保持架,大游隙,经磷化处理,注油脂,使用温度可达270摄氏的。
(11)成对轴承
 P O5 T& m2 ^1)符合K技术条件的成对轴承,下列特殊技术条件与成对轴承有关:
K1-两套深沟球轴承成对安装以承受单向轴向载荷。
K2-两套深沟球轴承成对安装以承受双向轴向载荷。
K3-两套深沟球轴承按无游隙背靠背安装(O型安装)。% g9 T/ I4 s L* N: y( \
K4-两套深沟球轴承按无游隙面对面安装(X型安装)。
" z4 o- c4 M @9 L0 WK6-两套角接触球轴承成对安装以承受单向轴向载荷。
K7-两套角接触球轴承按无游隙背靠背安装(O型安装)。
K8-两套角接触球轴承按无游隙面对面安装(X型安装)。
0 R' Y3 @1 r ?7 v# aK9-内,外圈间带隔圈的两套圆锥滚子轴承成对安装以承受单向轴向载荷。
K10-内,外圈间带隔圈的两套圆锥滚子轴承按无游隙背靠背安装(O型安装)。
K11-外圈间带隔圈的两套圆锥滚子轴承按无游隙面对面安装(X型安装)。
2)通用配对型轴承,可任意(串联,面对面或背对背)配对安装,后置代号为UA,UO和UL。
.UA-在轴承面对面或背对背安装时有小的轴向游隙。
.UO-在轴承面对面或背对背安装时无游隙。
UL-在轴承面对面或背对背安装时有轻度预过盈。

12)润滑
L..-润滑脂。例:L64=Arcanol牌纳基皂化脂。
L9..-润滑油。
(13)包装
KS-金属板集装箱包装。
C2 radial clearance smaller than normal
C3 radial clearance larger than normal
C4 radial clearance larger than C3
C5 radial clearance larger than C4
9 h' q3 \9 N \, ^5 qE, ED modified internal construction X
H40 no lubricating grooves or holes in outer ring
H40AB spherical roller bearing with 6 lubricating holes in inner ring
H40AC spherical roller bearing with 6 lubricating holes and lubricating groove in inner ring
H40CA bearing with 6 lubricating holes and lubricating groove in outer ring
H44S lubricating holes in outer ring closed with aluminium plugs
H44SA 3 aluminium plugs for closing lubricating holes in outer ring
H44SB 6 aluminium plugs for closing lubricating holes in inner ring (only in combination with H40AC)
H88 running accuracy P5 for inner ring, P4 for outer ring + J26C + M15NZ + restricted width tolerance
for outer ring
H140 combination of H40AC, H44SA, H44SB and T52BW
H157 combination of H40 and H40AC + oil injection nozzles
J26A point of max. radial runout marked on inner ring or sleeve
J26B point of max. radial runout marked on outer ring
J26C point of max. radial runout marked on inner ring and outer ring
M machined brass cage, guided by rolling elements
MB two-piece machined brass cage, guided by inner ring
MB1 one-piece machined brass cage, guided by inner ring
MB2 modified two-piece machined brass cage, guided by inner ring
M15NZ measuring report with Talyrond graph, series number
M17D crack inspection for inner ring
T27 cylindrical rollers with crowned outside diameter
T50H restricted tolerance of outside diameter (towards minus-minus)
T52BW P5 running accuracy for inner ring and outer ring (+ J26C)
 ]( X3 [W10A isotemp heat treatment for outer ring
W10D isotemp heat treatment for outer ring and inner ring
W209B inner ring made of case-hardening steel

网友:
NSK 后置代号
(1) 内部结构
A——内部设计与标准不同的轴承。
A——角接触球轴承,接触角为30度。
A5——角接触球轴承,接触角为25度。
B——角接触球轴承,接触角为40度。
C——角接触球轴承,接触角为15度。
C——圆锥滚子轴承,接触角为20度。
D——圆锥滚子轴承,接触角为28度。
C,CA(带黄铜实体保持架),CD(带冲压保持架)——高负载调心滚子轴承。
E——高负载圆柱滚子轴承。
H——高负载推力调心滚子轴承。
J——圆锥滚子轴承的外圈滚道的小端径,角度,外圈宽度与ISO规定一致。
(2)材料
g——套圈,滚动体为渗碳钢。
H——套圈,滚动体为不锈钢。
(3)保持架
M——铜合金实体保持架。
T——合成树脂保持架。
W——冲压保持架。
V——无保持架。
(4)密封圈,防尘盖
Z,ZS——一面带钢板防尘盖。
ZZ,ZZS——两面带钢板防尘盖。
D,DU——一面带接触式橡胶密封圈。
DD,DDU——两面带接触式橡胶密封圈。
V——一面带非接触式橡胶密封圈。
VV——两面带非接触式橡胶密封圈。
(5)套圈形状
K——圆锥孔,锥度1:12。
K30——圆锥孔,锥度1:30。
E——套圈上有切口或油孔。
E4——外圈上带油槽,油孔。
N——外圈外径带止动槽。
NR——外圈外径带止动槽,止动环。
(6)配合及衬垫
DB——背靠背成对安装。
DF——面对面成对安装。
DT——串联成对安装。
+K——外圈带衬垫。
+L——内圈带衬垫。
+KL——内,外圈带衬垫。
(7)游隙
C1——向心轴承径向游隙,比C2游隙小。
C2——向心轴承径向游隙,比标准游隙小。
CN(省略)——向心轴承径向标准游隙。
C3——向心轴承径向游隙,比标准游隙大。
C4——向心轴承径向游隙,比C3游隙大。
C5——向心轴承径向游隙,比C4游隙大。
CC1——圆柱滚子轴承(不可互换)径向游隙,比CC2游隙小。
CC2——圆柱滚子轴承(不可互换)径向游隙,比标准游隙小。
CC——圆柱滚子轴承(不可互换)径向标准游隙。
CC3——圆柱滚子轴承(不可互换)径向游隙,比标准游隙大。
CC4——圆柱滚子轴承(不可互换)径向游隙,比CC3游隙大。
CC5——圆柱滚子轴承(不可互换)径向游隙,比CC4游隙大。
MC1——小型,微型球轴承径向游隙,比MC2游隙小。
MC2——小型,微型球轴承径向游隙,比MC3游隙小。
MC3——小型,微型球轴承径向游隙标准游隙。
MC4——小型,微型球轴承径向游隙,比MC3游隙大。
MC5——小型,微型球轴承径向游隙,比MC4游隙大。
MC6——小型,微型球轴承径向游隙,比MC5游隙大。
CM——电机用深沟球轴承,圆柱滚子轴承的径向游隙。
CT——电机用圆柱滚子轴承的径向游隙。
(8)公差等级
P0(省略)——公差等级符合JIS标准规定的0级。
P6——公差等级符合JIS标准规定的6级。
P6X——公差等级符合JIS标准规定的6X级。
P5——公差等级符合JIS标准规定的5级。
P4——公差等级符合JIS标准规定的4级。
P2——公差等级符合JIS标准规定的2级。
(9)特殊规格
X26——使用温度限制在150摄氏度以下。
X28——使用温度限制在200摄氏度以下。
X29——使用温度限制在250摄氏度以下。
S11——调心滚子轴承,使用温度限制在200摄氏度以下。

INA补充代号

补充代号中的后置代号是用来说明轴承的某些特殊结构,置于轴承代号之后。
1.在尺寸表中所使用的补充代号的说明
这些补充代号适用于现行标准中的轴承,并为轴承代号的一部分(见尺寸表),它们不能用于其他轴承。
A,B,C,E- 这些符号没有明确的意义,根据需要,用来表示某些设计特征。
          D- 剖分式滚针和保持架组件
          P- 轴承一面带密封环
         PP- 轴承两面带密封环
         RS- 轴承一面带密封圈
        2RS- 轴承两面带密封圈
         TN- 塑料保持架
          V- 密封式轴承
          X- 为符合国际标准规定而变更外形尺寸的轴承和附件,此补充代号仅在过渡时期内使用。
              当一般结构为具有球形滚面时,X还表示为具有圆柱形滚面的支承滚轮和曲线滚轮。
          Z- 轴承的一面带防尘盖
         2Z- 轴承的两面带防尘盖
         ZW- 滚针和保持架组件,双列
  2.具有特殊公差和精度轴承的补充代号
  下列代号仅适用于尺寸表中所列出的一些型号的轴承。
           P- 表示一般尺寸公差和几何精度要求的轴承(不需要任何补充代号)。
          P6- 尺寸公差和几何精度要求较高的轴承
          P5- 尺寸公差和几何精度要求高的轴承
          P4- 尺寸公差和几何精度要求极高的轴承
          C2- 原始径向游隙小于C0
          C0- 正常的原始径向游隙(不需要补充代号)
          C3- 原始径向游隙大于C0
          C4- 原始径向游隙大于C3,对于较高的尺寸精度和几何精度而且原始径向游隙不同于正常游隙的轴承,此补充代号可以组合使用。
H+…+…- 内接圆直径公差范围变窄的无内圈轴承,不包括冲压外圈滚针轴承。
       G- 滚针的质量等级。
   SORT- 在滚针和保持架组件中滚针的直径分类,公差极限以微米计。
      GP- 经噪音试验的轴承。
2S,3S,S- 此补充代号用于两个或多个轴承,并排安装,负荷均匀分布,前面的数字表示同一系列同一尺寸经选配的轴承数量。经选配分类的轴承或零件是不能互换的。
3.具有特殊结构轴承的补充代号
(1) 特殊轴承和零件
BIR- 球面形内圈滚道
BR- 轴承表面经氧化处理
AS.- 外圈有润滑孔,附加的数字为润滑孔的数目
ASR.- 在外圈上有润滑孔和沟槽
EGS- 内圈滚道由车削加工出来,无螺旋形磨削痕迹
FPM- 由氟化橡胶制成的G系列密封环
GS- 由铸钢制造的立式轴承座
IS.- 在内圈上有润滑孔
ISR.- 在内圈上有润滑孔和油槽
PB- SG系列立式轴承中粗钻的连接孔
SK- 带内六角孔的曲线滚轮
RGS- 内圈滚道预留加工余量
(2) 具有特殊脂润滑的轴承
SM 01- 使用符合DIN51825标准的KP2K滚动轴承润滑脂进行润滑,温度范围为-30℃~+120℃
    SM 02- 使用符合DIN51825标准的K3N滚动轴承润滑脂进行润滑,温度范围为-30℃~+140℃
    SM 11- 使用符合DIN51825标准的KTC2E低温润滑脂进行润滑,温度范围为-50℃~+80℃
    SM 27- 使用符合DIN51825标准的KH2R高温润滑脂进行润滑,温度范围-30℃~+175℃

网友:
还是粘出来吧 这么个东西别让大家苦灌水挣积分了

网友:
这个也是我正需要的东西,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感谢分享....进了轴承厂工作这些东西都很有价值。

网友(2012-02-08):
不得不好好顶一下!呵呵!

网友(2012-03-11):
需要--------可惜威望不够用,可怜

网友:
我也没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