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美国图纸上,有多处标注TYP,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2-21):
一张美国图纸上,有多处标注TYP,应该是个缩写词,那位知道TYP是什么意思?

网友:
“TYP 指的是,所有的特征部分尺寸都是这个.(相同的特征).后面数字指几处
你可以看到你的图纸其实尺寸是不全的.TYP就把部分尺寸解释了”

在别的论坛看到的解释。供大家参考。

网友:
百度知道上的解释:

TYP是TYPICAL的缩写,意为典型、代表、象征,这是英制图纸上常见的标注方式,与GB"X-X.XX"或"X*X.XX"相当。是指在一张图纸上会有多个尺寸或位置关系相同的特征,比如说零件上打几个DIA 8.00的孔,此时只要表示出其中一个的尺寸后缀TYP即可,但要说明的是其他的孔径大小要与其略有区别,否则看图人可有的麻烦了。

网友:
百度知道上的解释:

TYP是TYPICAL的缩写,意为典型、代表、象征,这是英制图纸上常见的标注方式,与GB"X-X.XX"或"X*X.XX"相当。是指在一张图纸上会有多个尺寸或位置关系相同的特征,比如说零件上打几个DIA 8.00 ...
引用 网友A:

更规范的做法是在每个孔(或其他近似特征)附近标上不同字母以示区别

网友:
我的理解typ就是typical值,只的是基本尺寸。
不带公差的那个数。

网友:
TYP. 是指 TYPICAL,一般用于相同特征要素的标注,如几处倒角可只标一处,0.02X45度 CMF TYP.。

网友:
可能是个特征标注,也有可能是5楼所说的

楼主:
谢谢各位,这个问题我基本弄懂了。

网友:
对的,这类问题平时挺多的,“类似本图中其它内容”

网友:
准确的说,TYP. 是指 TYPICAL,一楼的说的很全

网友:
3楼说的对,我原来呆的美国公司,图纸就是这样标的.

网友:
呵呵,以前用过这种图纸,表示几处,后面有加数字的,是几表示有几个这样子

网友(2015-03-16):
一般在孔、螺纹、键槽等特征标注时候采用,TYP意思就是在此视图中相同特征都用这个尺寸规格,前面应该标注出特征数量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过,所以不能发表意见。,坐等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