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槽咋办---如图,请教

楼主(2010-02-21):
2mm201不锈钢板,要折成这样的长槽,详细数据看图,各位参谋一下,咋搞合算???????????

网友:
折弯遇到的问题其实都不是问题,模具而已。

网友:
先折两边,中间U-Bend,试试看!MOQ也不是很多,可以试着想个简单的治具。

网友:
做个简单的模具即可

网友(2010-03-24):
两边比较好折,主要是中间,最好做一个简单的模具。

网友:
数量大用辊压成形,效率高,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