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热油泵(300度左右)该选用哪种轴承?

楼主(2010-02-21):
导热油泵(300度左右)该选用哪种轴承?
请高手指教.

网友(2010-04-01):
NSK的轴承,我们就用这种轴承,很好用,两年多了,还没有坏。

网友:
呵呵,我们泵有两种,一种是屏蔽电泵里的石墨轴承和离心泵的石墨轴承。总之是石墨轴承。。。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