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收割机跑粮问题

楼主(2010-02-21):
我是江苏南通的有一台福田谷神全喂入式收割机,安装的是钉齿滚筒,收大麦和成熟小麦基本无夹带,令我困扰的是收割带嫩小麦出现严重夹带现象,一半草,一半籽,草全碎了,首先排除收割机质量问题,个人认为是秸杆过于破碎因此分离不清,还要排除安装的是钉齿滚筒.
(固然纹杆滚筒收小麦好,但也有缺陷收大麦脱不清不能带潮等)
而且现在连云港过来跨区作业现在装的都是钉齿滚筒,而且装6根,但他们开得飞快,收一样的麦子他们的草也整,也无夹带,我也观察过他们机器脱粒机,可以肯定是他们机器脱粒机都经过改装,首先都不是原装滚筒,其次排草口间隙较小,其它没看出来,比第一和第二滚筒传动比等.
现在希望有收割机高手能提供一些绝招,首先用钉齿滚筒怎样出草整?选什么样的钉齿滚筒及钉齿长度多少合适?除可调凹板筛其它地方间隙多少合适?脱粒机怎样适当改造?
[有以下建议的不要回帖;1换纹杆滚筒,调整凹板筛间隙,滚小喂入量,减割幅,适熟收割,降低转速等这些都是牺牲柴油为代价的,而且还不一定管用]
兄弟先谢谢了!

网友(2011-03-17):
把钉齿锤弯或把钉齿变短或减少齿数。具体要试试才知道.也可将6根改成3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江苏南通的有一台福田谷神全喂入式收割机,安装的是钉齿滚筒,收大麦和成熟小麦基本无夹带,令我困扰的是收 ...

可以用同一机型的收割机比对后找出故障原因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