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71的问题。

楼主(2010-02-21):
请高手帮我看下这个G71的程序有没有问题。预置内孔55。加工到90。100。110三个台阶。我在斯沃仿真上总是直接跑到N1G0X114处从X114处执行加工轮廓。请问我的程序有什么问题。
T303
Z2
X53
G71U5R1
G71P1Q2U-1W0.5
N1G0X114
G1Z0F0.2
X110Z-2
Z-30
X104
X100Z-32
Z-40
X94
X90Z-42
Z-55
N2G0X85Z2
G70P1Q2

网友:
我认为是不是N2G0X85Z2程序段错了...应该没有Z2..

楼主:
我认为是不是N2G0X85Z2程序段错了...应该没有Z2..
引用 网友A:

恩。这是个错误。应该去掉Z2。谢谢指正。
但去掉后还是不能正确运行。检查下程序应该就这个错误,没别的了。但怎么还是不能运行呢?请帮忙再指正下错误。

网友:
你把G0 X85. Z2.去掉   把N2移到Z-55.前面  试试

楼主:
你把G0 X85. Z2.去掉   把N2移到Z-55.前面  试试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试过了。还是出错。
我重编了个车外圆台阶的G71。运行正确。可这个孔的就不行。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程序有没有问题。程序没问题的话,会不会是软件出问题了?

网友:
这样的话,有可能是软件问题,我在床子上照我说的改后运行过。一切正常

楼主:
受不了。外圆的G71运行没问题。内孔的就运行不了。

网友:
你把外圆程序贴上来看看

楼主:
O0124
T101
M3S200
G0X85Z2
G71U2R1
G71P1Q2U1W0.5F0.2
N1G0X50
G1Z-50F0.2
X60
Z-100
X70
N2Z-150
G70P1Q2
M5M2

%

楼主:
帮我看看这个外圆的G71。

网友:
把最后的G0换成G1试试

楼主:
没用。车外圆没问题。内孔就出错。

网友:
你不知道用斯沃是不能用来模拟内孔的吗...

楼主:
啊。我还真的不知道。* O: ~2 Y  t) e2 @
斯沃还有什么限制??

网友:
我刚用斯沃仿真了一下,你照前面说的改的话应该没有问题,不过个人认为有条件还是上床子干一下

网友:
学习了,可我不懂数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