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封闭折弯形状有什么好办法成形?

楼主(2010-02-22):
我最近看到的一款门,门长2.4m左右,门边折弯是这样的。

请高手指点,用怎样的工艺来实现,成本和质量最有保证。

网友:
用钩刀不就可以了

网友:
前面没看清。
要求不高的的,有种东西叫开槽机可以用的

网友:
同意2#的说法,8.8-15对的下面一道弯-25有角度-15的左上角-15的右上角。

网友(2011-03-16):
我也看到过类似的门,期待中........

网友:
期待各位高手有好的方法来解决

网友:
没看错吧,门有必要这样吗

网友:
能提高门的强度,不需要焊加强筋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2011-04-20):
第一张图看不太清  请发张清楚点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