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轮传动间隙的消除措施之双片薄齿轮错齿法 ?

楼主(2010-02-22):
由于数控设备进给系统经常处于自动变向状态,反向时如果驱动链中的齿轮等传动副存在间隙,就会使进给运动的反向滞后于指令信号,从而影响其驱动精度。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消除齿轮传动中的间隙,以提高数控设备进给系统的驱动精度。

楼主:
请问哪位有这方面的设计经验啊? 该结构换向时 怎么保证消除间隙?我看弹簧式朝一个方向拉的啊。

还有两片齿轮是不是只有一片起传动作用?

网友:
反向加工也没有问题,只是只有一片齿轮起作用,传递的扭矩受弹簧限制

网友:
你给的图也太复杂了,其实很简单的,就是用两个齿轮,两个齿轮中间加一个碟簧,用螺母紧固就行了.

网友:
我以前用过错齿涡轮副。大概意思差不多,通过错齿消除反向间隙。
当正向转动的时候下边一边齿轮其主要作用,反向转动的时候另外一片起作用。当齿轮发生磨损之后,弹簧会自动拉动下面的齿轮转动,从而填补住空出来的空隙。这种方法很不错,可自动调节,但是传递的地扭矩不可超过所有弹簧在这种拉伸状态下,并联时候的弹力。

网友(2014-08-08):
谁有用碟簧消隙的安装方式图纸啊

网友(2014-10-26):
采用两个一齿差(齿数)的齿轮片通过预加正压力(螺栓加弹簧)的原理即可实现,我们的产品主轴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