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小孔应该怎么加工比较好?

楼主(2010-02-22):
见图,请问这个小孔如何加工( 图示尺寸为英寸)。
对圆弧处(R0.005)要求比较高,无伤痕。并且保证圆角。
材料为304SS。

其中内孔直径为:0.078+/-0.002 不允许有毛刺和台阶。

很多供应商送来的样品都是这里过不去,有没有大侠知道如何加工该孔。

另注: 我们一直在用车床来加工。不知道是不是有别的加工方法来做。

楼主:
怎么没有人理我。。
直接用车床车出来的很差。。一般都是圆弧很难保证。

网友:
用成型刀加工,效果应该会好点

网友:
把图纸发到我的邮箱,看能不能采用挤压方法加工。WANGYUGUO1978@163.COM

楼主:
估计用成型刀很难保证表面粗糙度Ra0.4, 不知道转速是不是可以达到这么高。

3# wangxinwu

楼主:
发给你了。
另外用挤压方法是不是更难保证表面的粗糙度呢?没有用过,所以不是很清楚。毕竟圆弧表面不能有伤痕或者刮擦。
 4# 王何氏

网友:
数控车床是没有问题的     应该能达到要求的

楼主:
可是现在拿到的样品都达不到要求啊。 头疼中

网友:
我们这边就这种材料加工的也比较多,数车上应该没问题的额,,让员工换些好刀额··

网友:
顶!支持一下!!

____________________
770-615 01 770-615 02
770-615 03 770-615 04
770-615 05 cell phone search

网友:
冷挤压光洁度是肯定没问题。就是尺寸控制R的问题。孔是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2010-03-30):
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对方是用什么检验的?
建议电解抛光试一下。

网友:
当然数控车了,发给我帮你加工吧

网友:
热前留余量。热后用CBN(比较贵啊2000左右一个 )的刀头。

网友:
数控车应该没有问题,关键看刀具如何?

网友:
挤压方法加工。关键是挤压前所留的加工余量。

网友(2012-02-05):
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对方是用什么检验的?
"

网友:
精度太高!!! 确实困难

网友:
换些好的刀呀  应该可以达到

网友:
并且在运送当中 存放要非常小心圆角

网友:
数控车可以做的出来的,圆弧余量留的少点还是可以批量做的。关键是你选择什么样的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