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测绘方法---请教

楼主(2010-02-22):
请教各位高手,在维修时碰上成套齿轮断齿(车床变速箱),主要是什么造成的?测绘齿轮时都要测什么量?变位齿轮该怎么测绘?

网友:
齿根疲劳造成的吧!测量齿轮无非就是模数,齿数,公法线等参数!

网友:
车床变速箱齿轮成套断齿的原因:
1:工人操作不当,机床正在运转时,强行变速。
2:齿轮本身的材质问题,热处理时硬度过硬或过软。
齿轮测绘:1数齿数。2:测量齿顶圆,齿厚,内孔。。3:按照公式M*Z+2*ha*M=齿顶圆。国标齿轮ha=1,推算出齿轮的模数。对照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国标齿轮模数系例表,作圆整。:4按照Z/9+0.5,算出跨齿槽数n,测量公法线,计下数值,测n+1齿,和测n+2齿的数值分别计下,参照手册上的公式推出齿轮的变位系数.

网友(2010-04-05):
齿轮测绘是比较难的,很多时候也不必要;如果知道了安装尺寸(中心距等)和速比,重新设计更容易些。

网友:
杨工很有实际经验,这是个要经验的技术

网友(2010-06-08):
原因同3楼。
先按标准齿轮来分析:
1、计算依据:(1)a=1/2*m(z1+z2);
           (2)da1=(m+2)z1;
                 (3)da1=(m+2)z1;
                 (4)ha=2.25m.
2、损坏分四种情况
    (1)能数出相啮的两个齿轮的齿数,且能测出一个齿全高。
      处理办法:测出中心距a,ha----算出m(圆整一模数系列中的数值)----验证一下中心距即可。
      若中心距不符,就是变位,算出变位系(公式略)。
    (2)只能数出相啮的1个齿轮的齿数,且能测出一个齿全高。
      处理方法:测出中心距a,ha----算出m(圆整至模数系列中的数值)和另一个齿轮齿数(圆整)----再验证一下中心距。
       若中心距不符,就是变位,算出变位系数(公式略)。
     (3)数不出相啮的2齿轮的齿数,且能测出一个齿全高。
      处理方法:测出中心距a,ha,大致测出有齿的齿轮半径----算出m(圆整至模数系列中的数值)和有齿的齿轮齿数(圆整)----再验证一下中心距。
       若中心距不符,就是变位,算出变位系(公式略)。
      (4)数不出相啮的2齿轮的齿数,且不能测出一个齿全高。
       处理方法:测出中心距a----设计出m,z1,z2(根据传动比和传递的扭矩)。

网友(2011-04-12):
请问下齿轮起测点的计算公式方法????????????

网友:
把齿轮(有油)压个痕在纸上直接拿去给人家做就成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齿数,齿高,齿顶高,齿距,然后查设计手册,寻找标准模数。

网友(2011-05-12):
现在都是找专业齿轮厂过来帮测绘的,什么时候自己试下